[电源] 充电器翻车了5.5v电源还能干什么

楼主:
5.5v6a展示手机电源  改成了充电器结果翻车了  焊接了插头  空载电压正常  红米手机充电0.1a  小米手机0.5a  锂电池充电0.9a   看来是鸡肋了   各位大佬有啥好想法  这电源能干什么用  谢谢

网友:
短接DP DM 试试吧

网友A:
展示手机不是还连着一个报警器吗,这个是配套这个报警器用的吧,报警器内还有转换电路

网友:
除非电源适配器有问题,不会这么小的电流吧。估计和插头有关

网友:
还有,充电电压过高,很容易导致充电小板出问题的,所以超出标配电压的充电头还是少用吧

网友:
直接就+、-两根线,没有相关电路支持的话,只能是慢充。

网友:
有识别电路?

网友:
都有这么好的表了,这个改造应该难不住。
小板背面有别的原件吗?有没有下拉电阻?另外这个电压不合适不打算拆开改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展示手机不是还连着一个报警器吗,这个是配套这个报警器用的吧,报警器内还有转换电路 ...

专门去测试了  用的同一个电源  通过防盗器电压是一样的不过充电期间电压下降了  看来还是不能直接用  那这电源看来没啥可玩性了

网友:
没接协议,不支持快充

网友:
短接D+D-(TYPE-C插头的中间两个焊盘) ,大部分手机能到1A以上

网友:
就是5V100A也没啥用,充电是需要协议支持的,要不然最大也就是5V0.5A吧

网友:
是不是需要诱骗器

网友:
现在更大功率的充电电压经协议协商成功后都更高,5v大电流的好象华为的协议支持,但你这个充电器还要增加协议识别芯片,其它5v电压下的的充电最大电流一般不超过2A吧

网友:
电压下降这么厉害,看来虚标了。

网友:
两根数据传输线要短接起来

网友:
七位数的U表得配7位数的电源?

网友:
你这没协议肯定慢,短接数据脚能快一点

网友:
估计和插头有关

网友:
也要搞个 真 翻车的图才有喜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