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请教大家卡西欧fx-82ES学生计算器显示屏中间变暗问题

楼主:
一个快20年的计算器,中间一圈原来显示Casio标椭圆变黑变暗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这个显示恢复正常

网友:
我有个空调的遥控器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A:
换反光片啊.前几天有个帖子就是搞这个,不过换的是万用表的液晶屏.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5858
就这个链接,一样的液晶屏问题

网友B:
先拆开看看,如果是斑马纸就难

网友:
换反光膜。找论坛帖子多看看就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反光片啊.前几天有个帖子就是搞这个,不过换的是万用表的液晶屏.

拆了看过,屏是一层玻璃分不清反光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拆开看看,如果是斑马纸就难

很不幸,就是斑马纸线

网友:
随着高中教材改革,应运而生的国产卡西欧。

网友C:
你是不是偷的昨天换偏光膜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偷的昨天换偏光膜的图。

什么意思?这是咱的计算器啊

网友:
换个反光片再说

网友:
一般是斑马纸线断了,不好修了

网友:
换反光贴纸就好了。很简单

网友:
消费如何拉起来,,,,,改变思想

网友:
换后面的反光纸

网友:
我家有这样一款的卡西欧,有很多功能,现在在睡觉了。
先换新电池试试,不行的话,再换后面的反光纸试试,再不行的话,直接换屏换卡西欧。

网友:
偏振膜,反光膜不行了,换掉,反光膜可以用背胶反光的标签纸,价格便宜,效果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