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奔腾小马无屏行车记录仪加时钟电池

楼主(2025-08-21):
关于奔腾小马车子的介绍,可参考之前改造大屏的链接:https://www.mydigit.cn/thread-539347-1-1.html

在此之后自己加了车门的隔音,又换了两个4寸的喇叭,音质大有提升。虽然受限于喇叭尺寸,低频有点欠缺,但是中高频太优秀了,有时候自己到了车库会听半个小时的歌再回家。

此前提到,行车记录仪也属于原厂加装的配置,但是这个行车记录仪很低端,连屏幕都没有。搭配奔腾小马APP使用,可以直接连接无线后读取记录仪的视频。
但是前阵子发现这个记录仪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每次开车都要提示你连接手机重设时间。但是你要去连接手机也是很麻烦的,所以我就一直没连接。需要调取视频的时候,发现里面所有的视频都是2025年1月1日的,根本没法用。昨天去找了4S店,4S说没有办法,原厂就这样,要么就得连接常电,太离谱了。

于是决定自己拆开看看加个电池,整个机身没有一个螺丝,全是卡扣。拆开以后可以看到,内部就一个主板一个喇叭,极其简单,连电池都没有,一汽给简配到极致了

查了下主控,是mstar的SSC325,非常老的主控了。网卡是RTL8188,勉强能用吧

看一下背面

然后找电池的接口,确实有电池的接口,就是标有BAT的位置,接口都没有焊接。经过测量,这触点在通电状态下电压是3.2V,与我想的4.2V不一样。难道不是锂电吗

我先尝试接了3.7V的锂电池上去,然后通电,发现电压还是电池的电压,并没有升高到锂电的充电电压。然后按开机键也没反应,看了这个电池接口也不算供电的电池,可能就是类似于时钟电池。后来决定还是接个2032电池上去试试吧。先焊接一个电池座,然后扣个2032电池上去。昨晚试了几次,可以了,开机不提示重设时间了。然后一直到今天早上开机,也是正常的。
虽然CR2032不能充电,但是我感觉这个3.2v的电压应该也没啥影响。

至于记录仪效果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应该是1080P的,白天效果不错,夜间也还可以吧,在车库比较暗的情况下,比肉眼可见亮度高一些。

现在赚钱不容易,能省则省,先凑合用着吧。再次批评一汽奔腾,几万的车子了你们就差那两块钱吗

网友:
满满的幸福感。

网友:
我觉得用个法拉电容,然后加上供电电路,就可以不用换电池了。

网友A:
用个5V的法拉电容

网友B:
可以先测一下待机电流多大,可能就是时钟电池接口。

网友C:
感觉楼上说的法拉电容电压又太高了,一般法拉电容电压只有2.7

网友D:
你好歹加一个二极管防止反冲啊,爆电池是早晚的事。

网友E:
这货看着真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5V的法拉电容

法拉电容是个很不错的方案,就是成本稍微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歹加一个二极管防止反冲啊,爆电池是早晚的事。

爆了再换个法拉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楼上说的法拉电容电压又太高了,一般法拉电容电压只有2.7

也有5.5V的法拉电容,只不过一般能买到的扁的法拉电容漏电也比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测一下待机电流多大,可能就是时钟电池接口。

也没测电流,实际上就是时钟供电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货看着真水。

原厂产品来说,确实太差了

网友:
头一次看到这无屏的行车记录仪,以前看到的不管大小都是有屏的

网友:
加个大电容就行

网友:
技术不 错,自己改的都很实 用

网友:
这下子心里舒坦多了

网友:
能省则省啊

网友:
这货看着真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