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两个晶振坏一个会影响单片机工作吗?

楼主(2025-08-21):
接上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547044-1-1.html

在换单片机之前,想着要不要刷一下固件试试?拿出9块9包邮的创芯工坊pwlink2 lite(不得不说这玩意是真好用,做工也非常好,强烈推荐玩单片机的坛友都撸一个备用)接到板子上的SWD接口,选择好芯片之后先读取一下试试,居然读取成功!但是全是FF。。。芯片被清空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刷一个固件进去试试,写入也成功,但是插上USB线连电脑依然无法连上,这个时候再用频率计测一下晶振,32.768的那个依然不起振,但是8M的那个正常了,这是怎么肥事???

难道说是32.768K晶振坏了导致的?而上家尝试刷机无果后清空了单片机?这个32.768K晶振是起什么作用的呢,如果没有它,单片机就无法正常工作吗?看来我得先买一个晶振回来换上试试?

网友:
不知道你的固件哪来的,如果是stm32晶振是要配置的,串口也是要写代码的

网友:
RTC时间的,一般来说不会导致程序无法运行

网友:
换,能换的都换,

网友A:
看来你是真的是什么也不懂啊,就是可惜了这元子呀,到处在交学费......................

洗洗睡吧

我就坐小板凳吃瓜

网友:
那很能说明问题了,32768晶振的问题或32768相关电路问题。

网友B:
32768是RTC的,除非代码写的有bug,上电检查晶振没启振就死等,否则不应该。你读出来是FF是不是因为芯片加密了?你烧的固件启动了芯片的RTC没有?既然烧录器能连上说明至少cpu的内核是好的,你要检查一下IO有没有坏

网友:
32.768很好找,或者直接上RX8025

网友:
单片机可以用这种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768是RTC的,除非代码写的有bug,上电检查晶振没启振就死等,否则不应该。你读出来是FF是不是因为芯片加 ...

USB连电脑用的是串口,如果32.768不工作,是否会影响串口通信导致无法连电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连电脑用的是串口,如果32.768不工作,是否会影响串口通信导致无法连电脑呢? ...

看你用的GD32,32768不工作不会影响USB转串口,你是USB转串口找不到设备?你你得查查USB转串口芯片工作没有。量一下USB转串口的晶振,电源,万用表二极管档测一下D+,D-。如果板子的ESD没做好很可能把D+,D-给干掉了

网友:
按照降本增效原则,坏了还能用的元件一定不会出现在板子上;早优化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是真的是什么也不懂啊,就是可惜了这元子呀,到处在交学费......................

洗洗睡吧

撸主:为爱好付费,情绪价值满满...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网友C:
先把固件读出来(有现成hex就可以跳过),然后搞个最简单的闪灯录进去,就可以测试晶振是否正常了。

32768 一般只管系统时钟,不至于把程序拖挂掉。 感觉不像是晶振的问题,更多可能是供电、虚焊、掉固件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固件读出来(有现成hex就可以跳过),然后搞个最简单的闪灯录进去,就可以测试晶振是否正常了。

32768 ...

对呀,可以搞一个最简单的点灯程序烧进去看看能不能正常工作,我咋就没想到呢?

网友:
J-Flash在读出开启了读保护的单片机的flash时会清空flash,这是我测试多次的结果,7.82版本会清空,4.72就不会清空最多提示读保护,其他版本没试

网友:
如果开启了读保护,一读就自动清空固件,我就吃过这亏。

网友:
32.768对单片机影响不大

网友:
32.768K晶振很容易找,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