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安国主控 爱国者16G U盘恢复过程

楼主(2025-08-21):
本人的爱国者16G u盘因使用u盘启动工具受损,有下标无法读盘,经chipgenius查询,是安国的主控
软件自本站搬运整理,只是分享一下修复后的喜悦,需要注意的是量产选择u盘速度优先,高级格式化选型,祝大家顺利量产

网友A:
重新量产能看到寿命还有多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量产能看到寿命还有多少吗?

不知道用什么软件查看crystaldiskinfo只能看硬盘的

网友B:
这种坏了的,高格能行?跑没跑测试

网友:
奥,U盘不识别了,重新量产一下又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坏了的,高格能行?跑没跑测试

要找对型号才有用

网友:
MLC还可以啊

网友:
主控有点弱鸡

网友B:
你都没有听明白意思,这种坏的高格开卡不稳定,需要H2测试一下

网友C:
最好低格一下,毕竟是坏过的

网友:
先低格再高格,楼主操作没搞错!

网友D:
我的芯邦u盘,一直量产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芯邦u盘,一直量产不了

先查芯片型号,然后对应的找量产工具,工具不对就会量产失败,甚至不读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低格一下,毕竟是坏过的

好的,多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没有听明白意思,这种坏的高格开卡不稳定,需要H2测试一下

警告: 只有 71 MB可测试,总容量 15345 MB.
          测试完成,没有错误.读取速度: 21.9 MByte/s
H2testw v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