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给石英钟机芯去除一下电池的尿碱

楼主(2025-08-21):
早上喵一眼时间咋还2点多?仔细看看指针不动了,昨天还飞走今天咋啦!?拆开看看吧~还很容易打开芯子后盖,机芯还挺特别

电池盒里长了些绿垢,看来是电池漏尿了,正极触片也掉了

电池触片是暗红色的弹性很好~磷铜片?用刀片刮了一顿,总算去掉了绿垢,又酒精铖了铖,不知道电池尿还会不会返潮再使铜片发绿?

装回壳子,找烙铁+极片焊上

上电池马达又1秒转半圈了

装上指针又可以看点了

网友:
砂纸打磨下好点

网友:
弹片打磨一下,然后涂一点点wd40,就能管好长时间了

网友:
这个机芯看起来质量不错,透明的工件看赏心悦目,是哪个品牌的呢?

网友:
清理干净还能用

网友A:
要彻底解决,是先用白醋泡半小时,然后用清水洗干净,会有意想不到的干净,其它物理清除都是不彻底的。

网友:
线圈满满的,机芯看起来不错

网友:
这个是连续转动的还是一秒一秒的那种

网友:
电池还会尿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彻底解决,是先用白醋泡半小时,然后用清水洗干净,会有意想不到的干净,其它物理清除都是不彻底的。 ...

稀盐酸是不是更好?比如5%的。

网友:
这个机芯不错,应该很省电吧

网友:
拆后,它还能正常使用,高手。

网友:
什么牌子的机芯

网友:
白醋也好稀盐酸也罢,会在表面生成一层氧化层吧,初中化学知识,记不清了
打磨的话就是物理除锈

网友:
我拆机芯,拆时好好的,装不回去了……

网友:
又酒精铖了铖,不知道电池尿还会不会返潮再使铜片发绿

网友:
用醋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彻底解决,是先用白醋泡半小时,然后用清水洗干净,会有意想不到的干净,其它物理清除都是不彻底的。 ...

还真是,醋可以除垢,咋就没想到呢,谢谢老师提醒,等一下泡洗看看刀片刮不到的缝隙里的绿垢能涮干净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