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为雅迪冠能G3手搓一组佳仕凯72V45Ah锂电池

楼主(2025-08-21):
声明:本文仅作为技术交流学习,改装后的车辆禁止上路,请遵守交通法规。

一版块:准备

孩子六月底毕业,开始找工作。我就物色着给他买辆电动车,咸鱼上看到一辆准新车:小刀的星驰智荟版,60V23.2Ah,2025年3月,表显行驶了400多公里,标价2199元。卖家就是我爸妈新村旁的一家九号专卖店,这车是父母给孩子买的,2025年3月的车就开了几个月400多公里,孩子还是要九号,自己瞒着爸妈把车子折价给老板贴钱换九号。我周日去看爸妈时去看实车,车子情况如实。还去100元再要个头盔,直接开走。

车子备好,60V20Ah的电能储备总不满意。B站刷到佳仕凯32140圆柱磷酸铁锂电芯的视频,虽然此款电芯的一致性,循环次数,放电性能不如意。但好在它毕竟是个人卖家能买到的全新A品,组装难度低只需要有能点焊0.15镀镍钢带和焊接的设备就行。拼多多上购入近2箱76支,多出的4节做备用(备少了,直接买2箱更合适)。单只容量15Ah,准备做个24串3并的电池组。这么大批量的电芯没专业的分容设备,完成前期的分容配组是不可能的。只能用最简单的静置看电压变化,电芯到家,全部都记录下电压和内阻。静置了3周后发现有7节自放电与其它电芯不一致,都是降低1个毫伏它们要低了2到4个毫伏。由于没有备更多的电池,只能把其中3节降低2,3个毫伏的也用上。舍弃掉降4毫伏的。

制作的电池组准备替换踏板下的铅酸电池,拆了车测量电池仓的尺寸。现在的电自基本都是小型T字结构。

3块竖排尺寸235*180,另3块横排尺寸180*235。测完车子,发现宽里最窄处220,长415但后面还有余地。

只要把脚踏齿轮去掉还能延伸很多,但没必要了。佳仕凯的电芯用一体支架的尺寸很好计算,单节用34.5毫米计算。我做72V45Ah就需要24串3并共72节电池,根据测量的实际情况做6*12的排版。尺寸就是207*414。

看着测量很仔细,里面埋了个大坑。也测量了座垫下尺寸,现在有一块2年前制作48V22.5Ah的14串10并的三洋白头18650做备用。高了些放头盔不方便,有机会做的15Ah的备用。

二版块:制作

8月找到工作,孩子往返里程17公里。电池就有需求了,最难熬的是等待时间够长才行不然找不出自放电厉害的害群之马。要忍住不动手制作,工具,材料早就准备齐全。
根据排列情况算出,2并0.2镀镍钢带需要3米

提前剪裁好2*3的镍带正面14片(总正负多叠一篇),反面12片

0.2紫铜条5米,早就有的材料最好用15mm宽的。

买现成2并的铜连接片太贵了,串联部分加强就行。

提前把铜条点焊到位,方便后期组装。

6*12的一体支架到货,试了一下孔径实际是33的。佳仕凯安上有点松动,会影响最后成组后的可靠性

家里有单位顺的3m纸胶带

正极2圈

负极一圈

正合适,一点没松动

开始配组电池,电池安先电压后内阻的排列顺序,每串组中放一个。从1到24后再从24到1。这样成组后各串的电压和内阻情况会比较平均。其中最差的3节都在总负这组,出问题的话在最外侧方便更换。

卷了胶带,支架需要橡胶锤才能安到位。

普遍反应佳仕凯的负极比较难焊牢,原本的2电容点焊机,叠铜需要加点国轩紫铜阻焊剂才牢靠。早备材料搓了个4雪碧2串2并,48个3713的分体点焊机。电模之家开源的铝合金一体点焊笔前期刚制作好,配3mm美国材料氧化铝铜圆头。直接垫0.2镀镍钢带点焊0.2紫铜也有撕裂效果。取一节备用的测试。在其它电池上点焊机开23毫秒就能有撕裂效果,佳仕凯需要35毫秒。

叠放的紫铜安排在电流串接的方向,不计算镀镍钢带的载流刚紫铜条0.2*14*3条就有8.4平方,电流60安以上。为防止不小心短路,完成点焊的极片我都覆盖好了纸胶带。

正负极的高度不一致,为了点焊的可靠性更高,点焊前橡皮锤先塑形。

打热熔胶覆盖极片四周

熨斗让胶与玻璃纤维板融合

最后连接关键的单线部分,电流只有一个流向了,除了不剪双并以外再多放了一根0.2紫铜条

串接好后简单测了一下内阻,11串8.62毫欧。平均每节1.7-1.9的内阻,我算它2毫欧。2/3*11=7.33,连接片增加了1.3毫欧的内阻。连接质量不错

0.2厚度的宽紫铜我就没有了,用的0.15后40mm宽的

叠了2层,让正负极对折后焊接的正反面都是紫铜。

电池组点焊完成后,准备上保护板

用我2年前制作的48V22.5Ah的14串10电池组测试车辆各工况下电流情况,通过蚂蚁保护板查看电流情况,车辆满把电流也不过26A。并按照车辆的情况,铁锂最好用极空保护板。选了持续40A,最大60A,均衡0.4A的规格。

总正负引线采用8AWG硅胶线

保护板安总负旁

负极引线越短越好,不然成组后第一串很容易弱于其它串。

焊好总负后,保护板上两个温度探头安放在最最要的节点。这款保护板就2个,一个放总负极片上。

第2个放12,13串长飞线连接的电池中间。电池组如果要出问题,铁定是这些节点最严重。

测量电池三围,定做不锈钢电池盒

平衡先焊好检查电压无误后,插上插头。

激活保护板

听说线阻一致也很重要,没有剪短平衡线,全盘上面胶带固定

上个刚组好电池开机的状态

网上定制的不锈钢盒到家,开始最后的组装。电池三围210*415*165,铁盒三围220*420*175。

盒子内部焊接缝隙打玻璃胶密封防水,裁玻璃纤维板做绝缘。

保护板APP中将放电关闭,开始连接总正。8AWG的硅胶线,分两股覆盖整个极片长度。

热熔胶固定覆盖,也做绝缘用

捆好纤维胶带做提手

放入不锈钢盒,尺寸太合适都没法贴减震EV条

金属葛格兰头和保护板开关固定螺母打上螺纹紧固胶安装,接缝都打满玻璃胶

总正负线在盒子内会晃动,外套黄腊管

没买对接的接头,备料中有根1米的空调紫铜管内径正合适10平方线,截40mm长连接负极输出。

保护板的输出用的是AWG,对折后正合适。压了两道

先裹电工胶带,再套2层热缩套管,最后黄腊管保护

顶部第二道防水

缝隙打满玻璃胶

第三道防水,盖子四周打满玻璃胶

电池组总重25.9kg

小区充电桩限制功率600W,拼多多买了个标称87.6V6安培的。实测400W不到,客服不废话直接退些钱赔偿。

充满电后的状态

总正负引线8AWG的硅胶线,能耐高温不耐磨,套上编织网做保护。总正极准备连接到空开的上桩头,用铜环压接后灌锡。总负极准备直接连控制器负极输入,用JG10-6制作了铜鼻子。

三版块:上车

看到这里,不知有谁能看出。前面准备的是小刀星驰智荟版,怎么标题是雅典冠能G3。大乌龙来了,电池做好孩子周一休息不上班。想着开始拆车安电池。拆完座桶一量,踏板电池仓最后涉及电池盒最后15mm长度的位置。双管车架是有收窄的,宽度210mm。电池放不下

考虑了一晚上。是拆去一并改做72V30Ah,还是给电池配个能放下的车子。

安装这么细致,可不想拆。咸鱼上找了半天,发现小区旁雅迪电动车店挂了辆雅迪冠能G3。它的踏板仓是放6节32Ah的,尺寸必定有270*500*170

车况不错,含72V38Ah电池的话店主报价2300元,去掉电池还价到800元买下。

店主安要根据花费的时间收公式费,说肯定要耽误2小时才行。接线还是与原车电瓶线连接的。还是自己来吧,由于电池仓横梁和电池框盖板的限制。必须全拆车身塑料件才能放入电池,也不是很困难。拆开后,总负接入控制器,总正接空气开关。原电瓶接线包好胶带绝缘固定

放张今天上午出门,上桥时最大电流的截图。

目前看来,1Ah电量能跑出导航距离3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