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00瓦充电宝组装完成,纠结要不要焊根强启EC5头子?

楼主(2025-08-21):
@auston007 坛友的帖子 组装一个100瓦充电宝,他手头还剩一个套件,我买过来了,几个月了一直没动手,期间攒了4节21700但内阻偏大。

最近看到新能安的JP40内阻低,2.5左右,于是整了4个

到货后实测内阻2.6以内,容量4050mAh以上,一致性还可以。没找到包邮的了,损失8大洋,这对于羊毛党是个挫败。

用0.1×10mm的紫铜带,0.1×8mm的钢镀镍叠焊
只要你的点焊机能点0.2的钢镀镍,我猜大概率都能点0.1紫铜+0.1钢镀镍,其实点紫铜没那么神

点完后测量下内阻,很nice

正负极附近用耐热胶带保护下,防止焊接时不小心碰到哪儿

焊好均衡线,固定好温度探头

充电宝就不多说了,那个帖子有详细说明。现在纠结的是,要不要焊根EC5强启头?
一是不好焊,烙铁吃力,操作空间也小;
二是出线不好弄,会破坏外壳完整性。

另:这种EC5头电阻挺大,几个厘米有几个毫欧。。。实在是铜的啊。。。

楼主:
谢谢关注。想整个均衡口,结果一看这个板子带均衡的,使用了IP3255

网友A:
怎么可以买到这么便宜的电芯??

网友:
薅羊毛只能用红包一节节买才能达成,不能急

网友B:
4节电池,不建议装EC5了,对于亏电狠的车来说动能不够

网友:
怎么做到这么便宜

网友:
放电能力足够可以加一个,要是电池不行,加了意义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以买到这么便宜的电芯??

12一节,拆机,号称0循环。首单2块红包,额外用淘宝视频20块红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4节电池,不建议装EC5了,对于亏电狠的车来说动能不够

强启电源上拆下来的,别人的还没这么大容量呢。。。。。。

网友:
都到这这地步了搞个。

网友:
这价格真划算

网友:
自己使用还是应该焊接上吧

网友:
难搞到0.25的锂电,

网友:
电池价格真便 宜

网友:
这个充电宝做的性价比真高

网友:
还是超级电容做强启吧,虽然体积笨重,可性能强,我的6串放一个月还有12V,一把着。

网友:
现在锂电池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