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组装好几天的比亚迪刀片电池一致性一般,大家看看还可以吗?

楼主:
比亚迪刀片电池刚刚买的,组装好了有几天了,不知道是不是还没有均衡好的原因,大家说说这个整体看来应该还可以吧?

网友A:
组装之前,难道不手动均衡吗。全部并联充电到3.6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装之前,难道不手动均衡吗。全部并联充电到3.65v

容量太大了,没有并联充电,我用太阳能储存电,这个电池用电容量在90%时候压差就小了,0.08伏,可以接受范围了,均衡电路关闭。

网友B:
排除个体差异,就是没有均衡好

网友C:
个人很难买到a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除个体差异,就是没有均衡好

我注意了一下,还好电压差大的不是固定的电池,用极空的保护板均衡几天也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很难买到a品吧

肯定是买不到A品,都是拆车的,虽然卖家都说是新的。

网友:
多均衡几次  明显没有均衡好

网友D:
和均衡没有关系,需要自己先分容,这种二手电池容量差异没有保证的,同一片电池包拆出来的还好,但往往买来的是多个电池包拆出来的,并且上面的分容标签都是胡乱贴的!

网友D:
去年买的24片47AH电池,分容标签都是52.xxAH,但是实际自己分容后最低是42,最高也没有超过48,所以电池上的分容标签都是扯淡!

网友E:
时间越长,压差越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均衡没有关系,需要自己先分容,这种二手电池容量差异没有保证的,同一片电池包拆出来的还好,但往往买来 ...

应该和分容有关系,不过电池容量用到90%以下时,压差就降到0.08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时间越长,压差越小,有问题?

如果过几天压差越来越小,就证明没什么问题了。还好用的是极空0.6安均衡的保护板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去年买的24片47AH电池,分容标签都是52.xxAH,但是实际自己分容后最低是42,最高也没有超过48,所以电池上 ...

现在使用怎么样了?这种容量差几安时的 都单独充满 放电起来容量低的先降下去 压差大 保护板就停止输出了吧?

网友:
不错的,均衡一天就差不多了

网友G:
为何电压有红色的?

网友:
没必要纠结这个,看看跑的里程和容量差不多就不管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和分容有关系,不过电池容量用到90%以下时,压差就降到0.08伏了。

这是个误区,因为铁锂电池电量在10-90%之间时电压差异很小,如果10%电量的电池端电压是3伏的话,那么90%时的电压也不会超过3.4伏,如果某个电池容量容量小于10%而其他电池有一个大于20%,那么均衡就会开始搬电了,你不注意就无法发现。

顺便一说,铁锂电压低于3伏时,容量就不足10%了!充电时电压达到3.65伏保护板就会认为已经充满,但实际停止充电时电压很快就会跌落到3.45伏以下,容量大概是95%,这时想保证电压不会跌落到3.5伏以下的话就要恒压充电至少2小时以上。

想知道电池组容量差异是否超过5%,就要放电到保护板截断输出并且关闭均衡,这时看电池电压是否都低于3伏,如果全部电池都低于3伏就表示电池容量差异在10%左右,都低于2.9伏的话基本就合格了,低于2.8伏则很完美。有电池超过3.15则差异可能超过15%。

我的电池组就是最低42,最高48,电压上基本就能看出那个电池最高,哪个电池最低!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使用怎么样了?这种容量差几安时的 都单独充满 放电起来容量低的先降下去 压差大 保护板就停止输出了 ...

还行吧,用了半年改过一次容量,从42改成了45,循环次数和循环容量就被重置了。

因为最低是42AH,最高是48AH,有均衡的存在也不是每天用空,所以有充足的时间均衡,就把容量改成了45AH,特意一礼拜没充电,电池用的差不多空了看的电池状态,停车后截了个图留存,好方便以后有争对性的更换电池。

目前车子续航有100公里左右。还是比较满意的!昨天一天跑了84公里后还有10AH左右,再开15公里不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为何电压有红色的?

红色的是均衡放电的电池,蓝色的是给均衡充电的电池!一般都是选电压最高的电池作为充电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