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导轨电表奇怪故障 都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楼主(2025-08-21):
淘宝买的轨道电表,可以显示电量电流和电压,用了两年,经常会死机,然后拆下来看了下,故障很奇怪,

1.拆机图

2.直接通220电源,要一分钟左右才会有显示,显示端是右边两个触点,电压是正常的,5.2V

3.右边两触点直接接可调电源,立马就有显示了

各位老铁们,你说这故障奇不奇怪,都不知道如何下手了,电源那边又是正常的。

网友A:
电源部分有问题了吧,我猜又是发财电容?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网友:
电源那边的电容、稳压管什么的换换呗

网友:
看上去像返修品

网友:
电容还是电容有了身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部分有问题了吧,我猜又是发财电容?

不是电容的问题,换过了,还是一样,电源5v输出到现实模块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电容的问题,换过了,还是一样,电源5v输出到现实模块是正常的

就这样接,不好吗?

网友C:
这种表不可靠,死机了电费损失购买多少个表了,还得电网的表,二手的都比这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样接,不好吗?

这是外接电源供电,立马就可以显示,总不能里面外挂个电源吧。里面的电源又是正常的,要延时1分钟左右才会显示

网友B:
能解决问题,不择手段又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解决问题,不择手段又如何?

估计不能外挂电源,里面是阻容电源,热地的,不是隔离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表不可靠,死机了电费损失购买多少个表了,还得电网的表,二手的都比这个好 ...

主要是家用拿来看下电器功率啥的

网友:
这是出租屋用吗?死机那不是亏了

网友D:
下面的电路板拆下来,看看里面是不是有个镇流电容。阻容降压用的电容,那个容量老化减小的话会导致这样的问题。容量减小后轻载电压正常,带载电压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面的电路板拆下来,看看里面是不是有个镇流电容。阻容降压用的电容,那个容量老化减小的话会导致这样的问 ...

换过电容了,没用,上面有图,电压也是正常的,就是上电不显示,要延时显示,直接外接电源厘米就显示了

网友E:
拆来看是变压器供电还是阻容降压,看这情况大概率是阻容,你需要更换降压电容和稳压管,最好是买一个5伏的电源,淘宝有而且很小很便宜,就指甲盖大小,和阻容降压的电容体积相当!

网友F:
电源正常,那就代换晶振试试,还不行,检查复位电路。

网友:
没看到阻容降压,难道U1是降压芯片?可以查一下参数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来看是变压器供电还是阻容降压,看这情况大概率是阻容,你需要更换降压电容和稳压管,最好是买一个5伏的 ...

是阻容降压的,热地,不能用隔离电源,关键是电源输出5V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源正常,那就代换晶振试试,还不行,检查复位电路。

外接电源正常,立马就显示,应该不关晶振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