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须刀山寨充电器烧了,请问这个R2电阻多少合适?

楼主(2025-08-21):
飞利浦剃须刀山寨充电器烧了,拆开看有个电阻R2烧毁严重,丝印看不清,跑了下电路,绘出原理图,请问这个R2电阻多大?充电器是4.3v70mA的,谢谢!

网友A:
估计是10欧左右吧。

网友B:
这个是过流保护的检测电阻. 这个电阻烧,大概率Q3也坏了,
其它的二极管和三极管也有可能会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过流保护的检测电阻. 这个电阻烧,大概率Q3也坏了,
其它的二极管和三极管也有可能会击穿, ...

是的,基本基本都击穿了,好在都有配件,唯独这个烧毁严重,不知阻值,多大合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10欧左右吧。

10欧就可以吗?

网友C:
这种最靠谱的我觉得就是直接加模块改typec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最靠谱的我觉得就是直接加模块改typec输入

用可调电源试了一下,4.3V充电电流太大,有0.5A,对电池不好,充电器才70mA,所以才决定修

网友:
不太可能这么大,0.几Ω最多1Ω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可调电源试了一下,4.3V充电电流太大,有0.5A,对电池不好,充电器才70mA,所以才决定修 ...

不能直接充,得用充电管理,垃圾充电器都是怼着直充,伤电池还不安全,70ma可以用TP4054,电流可编程,设置100ma就行

网友:
好的时候继续用AC220V输入充电,现在坏了,就应该淘汰原电路,直接升级为USB-C输入充电电路比较好。

网友:
一般在10欧之内,如果充电电流偏大,就用阻值大一点的电阻。

网友D:
像是个4.3V过压保护电路,应该在537Ω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能直接充,得用充电管理,垃圾充电器都是怼着直充,伤电池还不安全,70ma可以用TP4054,电流可编程,设置100m ...

+1,4054、56等常见的方案都可以通过编程电阻改充电电流...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直接充,得用充电管理,垃圾充电器都是怼着直充,伤电池还不安全,70ma可以用TP4054,电流可编程,设置100m ...

那要打板啊,不会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1,4054、56等常见的方案都可以通过编程电阻改充电电流...

有几个4056小板,看看4056手册好不好改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像是个4.3V过压保护电路,应该在537Ω左右。

好的,试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几个4056小板,看看4056手册好不好改电流

灰常好改,就一个电阻改阻值就行了...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灰常好改,就一个电阻改阻值就行了...

请问这个板子改哪个电阻?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板子改哪个电阻?谢谢!

最下面那个连4056第2脚的122电阻改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下面那个连4056第2脚的122电阻改一下就行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