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YS9082HC+镁光n28a降级片求解惑 开卡成功但写入速度经常归零

楼主(2025-08-21):
本来是拆机下来的,看着寿命这么低,想重新开卡下,用了YS9082HC_MPToolV8.00.00.18.750_FW200916_N28这个工具开卡成功但是写入速度经常归零,基本上无法使用的状态,想问下大家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附下跑坏道的图和开卡的配置

网友A:
换新版固件试试
https://wwsg.lanzoue.com/ilDJA342q0kb
密码:8j8r

网友:
可以说费了。

网友:
降容开成一半试试。

网友B:
这个主控和这个闪存,建议不要用心去考虑了,不值得时间的付出,更不值得保存数据

网友:
qlc是这样的

网友C:
应该是硬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新版固件试试
https://wwsg.lanzoue.com/ilDJA342q0kb
密码:8j8r

谢谢你的工具,试了一下,现在也是这样的,准备放弃了

楼主:
是的,主要是老电脑拆下来的,想重新刷下健康度,要不然看着损坏怪烦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控和这个闪存,建议不要用心去考虑了,不值得时间的付出,更不值得保存数据 ...

好的,谢谢家人的建议,已经放弃

楼主:
嗯嗯,知道是qlc垃圾,但是是想试下,已经挂鱼有人35回收颗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硬件有问题

估计也是了,会突然卡住无读无写

网友:
明显坏道,减容开卡

网友:
应该是qlc颗粒才会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工具,试了一下,现在也是这样的,准备放弃了

rdt一下试试

网友:
QLC没得救了,拆颗粒上3281开成PSLC还能用一下

网友:
这么多版本可以都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