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USB车载快速充电器,发现电解电容器爆浆

楼主(2025-08-21):
捡到一个车载充电器,还以为是可以用的,插入点烟器上灯亮无输出,感觉问题不大,拆开修修应该可以用,结果发现电解电容器爆了不说,背面的一个集成电路的腿也烧了个球,可是保险管愣是没毛病,不修了拍照发贴吧

楼主:
还有一些照片没发过来

网友A:
芯片是不是也挂了啊,感觉都烧焦了。

网友B:
35v的电解?除非装反了。

网友C:
淘宝上8.8元一个,没有修的必要了。

网友D:
5V2000mA,没法算快充吧。

网友:
看样子质量不行。

网友:
居然不是7805

网友E:
这要么是电源接反了,要么就是电容接反了,大概率是电源接反了,用了扩展点烟器后无法保证中心柱还是正极!

网友:
淘宝上假的太多了

网友F:
看这分立的电阻、电容、电感,还以为芯片是34063!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这分立的电阻、电容、电感,还以为芯片是34063!

老货了,标快速充电器能卖得好

网友:
这玩意儿纹波能大到天上去,会把电子设备充废的

网友:
还是扔了吧,也不怕把点烟器搞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这分立的电阻、电容、电感,还以为芯片是34063!

假如芯片是MC34063,应该能达到1A的电流,主要是白色的胶导致散热不良,还有就是大电流烧了芯片,我猜这 个充电器应该用在货车上,电瓶是24V的,私家车12V的电压没有问题,前极滤波电容35V耐压值低了,要是前面有一个10欧左右的限流电阻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是不是也挂了啊,感觉都烧焦了。

就是烧掉了,管脚起了一个锡球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v的电解?除非装反了。

感觉没有装反,应该是质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8.8元一个,没有修的必要了。

原想着练练手,现在的确是没有必要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5V2000mA,没法算快充吧。

前几年应该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要么是电源接反了,要么就是电容接反了,大概率是电源接反了,用了扩展点烟器后无法保证中心柱还是正极! ...

扩展电源接反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