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好奇!这种7286线绕电位器为什么如何高价

楼主:
7286线绕电位器如下图所示,查询万能的X宝发现,此电位器价格较贵,不知道为什么,是溢价导致的还是此款线绕电位器是真的性能优秀?国产普通的5%精度的电位器普遍是3-5元,而这种都要30以上,有几家还要80以上,特想问问,望了解的大神介绍一下,感谢

网友:
主要原因这个精度高,其次是功率大,寿命长。然后就是里面材料没法以次充好,只能踏踏实实的缠。

网友:
不会因为长时间使用磨损造成电阻短寿!

网友A:
我买的也是标为墨西哥产的3590S多圈电位器,4.8元一个,把我坑苦拉,标的还是0.25%的精度呢。我有个可调电源,本身是一个1K一个10K串联用于粗细调,因为这个我不需要细调,就用一个多圈电位器替代,然后接在一个无刷风机测试风机,风机最大电压是25V,电源最高输出是60V,电压慢慢上调,结果调到20多V的时候突然跳变到60V,貌似电位器接触不良,相当于开路,一下子达到最高电压,蓬蓬两声,无刷控制器上的两个电容就爆了,换电容后再上电已经坏了,所以电位器这玩艺,贵肯定有贵的道理,便宜一定有便宜的原因,要求高的地方就用贵的,不要因小失大

网友:
可能和RX70线绕电阻有相同的工艺,用数十米的锰铜丝绕制,所以价格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也是标为墨西哥产的3590S多圈电位器,4.8元一个,把我坑苦拉,标的还是0.25%的精度呢。我有个可调电 ...

用可调电阻来调整电压的就是有这个风险,最好用编码器调整电压的,这样根本不会发生电压跳变

网友:
楼主拆开看看线绕电阻丝用的什么材料

网友:
墨西哥距此隔半个地球,距离远运费太贵。

网友C:
好像外面产的3590s 也很贵,要几十元,!!
国内的就便宜多了,只要几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也是标为墨西哥产的3590S多圈电位器,4.8元一个,把我坑苦拉,标的还是0.25%的精度呢。我有个可调电 ...

对,特别是这个0.25%的精度,我觉得会不会是虚标的呀?固定电阻还有可能,可是这是可变电阻呀,总感觉这个参数水份很大,但是拿万用表电阻档测试,似乎感觉明显比国产的那种要好一些,不知道是不是心里作用还是其它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可调电阻来调整电压的就是有这个风险,最好用编码器调整电压的,这样根本不会发生电压跳变 ...

确实,可调电阻调压的廉价开关电源最容易坏的就是这个可调电阻,会导致输出不稳定或者不能连续稳定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外面产的3590s 也很贵,要几十元,!!
国内的就便宜多了,只要几元 ...

关键是几元,质量真的很差,要么是开始阻值突变,要么是结束阻值没线性,气个半死,名字叫精密线绕电位器,感觉和碳膜几乎没什么差别

网友:
多出的钱是质量的保证,前提是真货

网友:
国产wxd3-13-2W也不错,前段时间买了两个,挺精准,线性0.3%,但品牌挺杂乱。
用在调压位置,线路的设计很关键,正常应该保证触点断开时输出最低电压,如果相反,再好的电位器,长时间使用也难免有接触不良的瞬间情况,后果不可预测。

网友:
有时候不用好很多,就是好一点,就可以加很多钱。因为除了他别人没有。

网友:
国产WXD3-13-2W电位器
我在优信4元多买过一个,印字不怎么好,但用起来还不错
后来在别的店2元买的就不行,有个位置附近调节会有波动,调节的手感也差一些,没那么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