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研究个激光管,分析下电路

楼主(2025-08-21):
最近搞转速计,测试过几种不同的激光管,常用的都是电阻限流的,工作电流25ma左右,也能用,缺点就是只能3v使用,电压不小心高了立马挂给你看,测试期间挂掉的激光管就有五六个

高档的激光管内置反馈,可以实现横流驱动,但是看了几款带透镜的长度太长,不带透镜的自己加透镜又不方便,还有的自带驱动价格又太贵

偶然机会刷某宝看到一批处理的激光管,自带恒流,尺寸迷你,就买了一批测试

如上,到手有几种不同的,不过尺寸都比之前买的小,合适使用,测试恒流功能正常,2v左右就能工作,拉到5v 8v也能正常恒流,但是缺点就是电流太小了,只有5ma,亮度太低了,用不了,只能研究下怎么调整电流
先看下到手实物

拆下来PCB,检查正反面

年纪大了,及这么点电路已经脑补不过来了,只能上科技了,移除两面元件,打磨清理

上科技,连连看

转原理图分析,三脚激光管有一个脚内接光电二极管,网上介绍说把光强转成电压,从而实现恒流,实际上我分析后这里应该是光敏电阻,即R4,光照越强阻值越小,R4和R3组成分压系统驱动Q2

当没供电时R4阻值很大,Q2基极约等于接地,截止.Q1基极上拉,导通,激光管供电发光.

随着光照强度变大,照射到R4,R4阻值变小,R4 R3分压到Q2基极的电压变高,超过阈值Q2导通,拉低Q1基极,Q1截止,激光二极管关闭,光照强度变小,R4阻值变大,Q2又截止,Q1又导通,从而实现恒流.

由此可知R3+R4分压比决定恒流值,所以调整R3就能修改恒流值,检查手里的激光管,大部分贴3.6K,小部分贴的6.8K,测试调整为1.5K后电流25ma,亮度差不多够用了

拆掉滤光片,调整电阻,上机,合适的很

网友A:
不错不错,转速计继续搞起,我还没有上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转速计继续搞起,我还没有上车呢

不想上就不想上,车都开走了才来说

网友B:
电流变大了,是不是寿命会变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变大了,是不是寿命会变短?

还行,在允许范围内,实测温升不高,寿命应该不会降低太多

网友C:
不错可以做个激光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可以做个激光炮

你别说我还真测过,把5mw激光管聚焦到特别小的时候已经能慢慢雕刻黑色塑料了

网友:
谢谢分享,激光管是通过光的负反馈实现恒流。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不错不错,有什么用?

网友:
我从水平仪里拆出几个绿色的带板可以捅5v电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想上就不想上,车都开走了才来说

净瞎说什么大实话...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网友:
这个能不能改成可以点火啊???

网友:
激光二极管,这种也挺便宜的吧

网友:
奇怪的姿势又增加了

网友:
看楼主帖子长学问了,谢谢分享。
有个收款扫码枪,里面有个激光管,等也咕嘟一下看看。

网友:
转速计继续搞起

网友:
看起来挺好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