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现学现卖-为省钱自制了福禄克FLUKE 15B档位贴纸

楼主(2025-08-21):
前段时间收了个福禄克15B万用表,看板子干净,只是整流桥后面的二极管糊了,看不贵就收了。
收到后测试功能精度都是正常的,保护电路坏了暂时不管了,这个也算是捡小漏了。
外观来看标识已经基本磨光了,福禄克贴纸以前也搜索过,单买要好几块钱,不想花这钱,过日子省一分是一分,试试自己能不能做一个。

知道制图首选CAD,但是不会,从来没用过,既然有时间,现学吧。
安装上CAD找几集视频看一下大概了解一下就开干了。边学边画,累到腰酸背痛,最后在非标的胡乱拼拼凑凑下,样子效果是差不多了,顺便把它同胞也覆盖了一下,暂时就这样了。

最后用家里黑白激光打印机1:1打印看看,剪下来就行了,还凑合用吧(喷墨打印机+相纸可能效果更好,起码防点水,可惜家里喷墨坏了)。

没有颜色找家里小学生借的彩笔和固体胶,最后贴上效果马马虎虎。

现学现卖的要求不高,最后目标达到 ------ 确实省了几块钱!

网友:
我看了两遍确认是黑白打印机,发现那个水笔是上色的,牛啊

网友A:
这个手工真是一绝,基本满足了强迫症的需求了,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纸?看起来像布一样?

网友:
如果有塑封机过一遍,就更完美了

网友:
弧度配合得很好

网友:
效果杠杠滴,弄个塑封可以吗?

网友:
效果不错,我一直在想,这事用激光蚀刻不知道效果好不好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 可惜装备落后 影响了发挥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 可惜装备落后 影响了发挥。还要继续买装备才行

网友:
这手工真是牛

网友B:
业余条件下,打印好贴在外壳上手工雕刻,用牙签蘸涂改液在凹坑里填上颜料,永不磨损!

网友:
tb搜一下 自定义防水贴纸  可以发图过去印几个.

网友:
可以考虑找台激光打标机,直接刻面板上,图个白色或者其它颜色

网友:
找小学生借的彩笔和固体胶

楼主真是个人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业余条件下,打印好贴在外壳上手工雕刻,用牙签蘸涂改液在凹坑里填上颜料,永不磨损! ...

你这是亡羊补牢,之前买个钳表,收到就用指甲油涂抹了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手工真是一绝,基本满足了强迫症的需求了,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纸?看起来像布一样? ...

因为打印的是灰色,激光打印机效果近看能看出来麻点,打成纯黑应该就看不出了(或者用喷墨)。后来我将打出的样本又进行加深颜色复印出一张,就不明显了。之前的已经贴上了就没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