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大概是个假cz48吧

楼主:
前段大概800mb左右50速度,后面就是10-25,tlc无疑了

网友:
速度正常的

网友:
这速度,正品无疑了((

网友:
闪迪的U盘质量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都要比Q好了。

网友:
就是这样了,温度还高

网友:
真的就这个德行,不假

这些所谓品牌的USB3.0,我的理解是,厂家只是用了3.0的接口,消费者以为的是:可以获得3.0的速度。
两码事

网友:
这些大货速度比国产的黑胶还慢

网友:
这就是真品

网友:
我手里还有个32g的cz48

网友A:
说实话我手里这个cz48还挺耐操的

网友B:
真货低端闪迪就是这个速度,用黑胶盘也很高正常。
另外,请教一下楼主是怎么做到无损开壳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货低端闪迪就是这个速度,用黑胶盘也很高正常。
另外,请教一下楼主是怎么做到无损开壳的?谢谢。。。 ...

两个薄片从按钮那里往两边插进去,卡扣看运气断不断了,我看到这个情况就直接拆了壳子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我手里这个cz48还挺耐操的

我是拿来玩玩,自己做了有好多u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