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系统失去响应几分钟,如何定位问题所在?

楼主:
除了鼠标能移动,连任务管理器都出不来,硬盘灯狂闪。等系统恢复正常后,再去查已经晚了,系统日志也没什么东西

网友:
先重装系统排除病毒,再查硬盘有没有坏道,其次查电源是不是老化功率不足了.

网友:
也可能是某个软件引起的,。。。
我的电脑也是这样。。。

网友:
应该是硬盘满载卡住了系统要等硬盘读取完成才有响应,以前用机械硬盘最常见这种情况。

网友:
这怕是不好查吧,像人心脏的有些疾病似的,只有发病时心电图才会显示出来,一旦这个病过去了,再做心电图往往都会显示正常波线

网友:
只能靠经验一点点的排查了,可以看看当时是否有什么运行的程序,或者有没有后台在运行什么应用的升级程序。
当初在学校里面用的是XP,处理器是赛扬的,那时候有段时间就是开机特别慢,开机后硬盘灯一直亮着,具体什么问题也不知道,后来重新安装操作系统才会解决。肯定是某个应用占用磁盘IO特别大,要慢慢排查

网友A:
下次这个时候拔网线看看~

网友:
真巧,我昨天电脑也卡死一次,重启后SSD盘掉了,BIOS不认,重新插拔几次SATA供电线又好了,可能是接口触点生锈。

网友:
程序完全占用了系统盘的资源,造成系统无法调用需要的程序或者进程,这又多方面原因,你可以开着性能监视器最小化后保持跟踪,最大的可能是硬盘吞吐量不够,win7好像有个BUG多次休眠后唤醒硬盘会因为无法响应而被系统降低等级造成读写缓慢,后打补丁无法提升性能,要重装系统然后立马打补丁或者阻止系统进入休眠。

如果是其他系统的话就说明硬盘有问题了,机械盘可能是逻辑坏道,SSD则可能寿命要到了,主控在替换错误区块!只有发生IO错误或循环冗余时才会100%占用磁盘!

网友:
不排除硬盘问题,最近也是这样,删除部分系统更新后好很多,尤其是8月份更新

网友:
先检测下硬盘健康,正常话重装系统

网友:
首先看硬盘有没有问题,可能性99.99%

网友:
光标能动,说明CPU和内存没死。
硬盘灯狂闪,系统卡死,说明是硬盘造成的卡顿。
先跑下硬盘,拍出硬盘自身故障,建议用CrystalDiskInfo查看下硬盘状态。
用HDTuneProv跑个全盘的读取基准,看基准的曲线有没有猛掉速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次这个时候拔网线看看~

这是个办法,可以排除某些方面的问题

网友:
用DG扫一下硬盘坏道

网友:
有可能是用暴风影音播放小姐姐的电影造成电脑性能大幅下降!

网友:
先软后硬,从软件开始排查,最后排查硬件

网友:
不好排查的,直接重装系统

网友:
minidump 里面有记录

网友:
硬盘IO满了或者有坏道都会造成这种情况...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