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便宜的电动螺丝刀

楼主:
买批头套装送的一款电动螺丝刀,感觉扭力不是很大,开关也有点不灵敏。尤其是电池在里面晃荡。于是拆散看下什么问题。

楼主:
电池电压4.1伏,有点晃荡,加了纳米胶和防震垫。就不晃了。

网友:
买批头套装送电动螺丝刀,反之亦然

网友:
看着确实不咋地

网友:
这小马达,气力不大的感觉啊

网友:
买批头套装送电动螺丝刀,不错

网友:
怎么看不到拆出来的电池?

网友:
劲太小,还是搞个12v的适用

网友:
偶尔用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A:
这种便宜的电动螺丝刀,不知道扭矩如何,看网上卖十几元的电动螺丝刀,还可以折叠手柄的,不知道质量如何,一直没敢下手。

网友:
这电池换下为好

网友:
这种螺丝刀用于很小的螺丝可以,扭力太小了

网友:
没有功率器件,就用这一个按钮开关过大电流,用不了多久。拆过一个小吸尘器也是这个结构

网友:
拆机箱和主板螺丝应该可以吧

楼主:
感觉改个按摩仪还行,力度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便宜的电动螺丝刀,不知道扭矩如何,看网上卖十几元的电动螺丝刀,还可以折叠手柄的,不知道质量如何, ...

扭力不行,如果拧机箱螺丝够了,要拧木螺丝力度就不行了。不建议入手。

楼主:
充电c口好评。

网友:
买了一个,吃灰中。

网友:
买批头送电动螺丝刀,我怎么觉得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