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大佬一个直流电源输出突然短路了?

楼主:
手里有个直流电源,输入220v,输出8.4v,今天突然无输出,我用万用表一测,发现其输出端的正负极是处于短路状态,请教下大佬这应该是哪个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
测量一下,
红圈上面的二极管,
是否短路.

网友:
查输出电容

网友:
这个应该测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
红圈上面的二极管,
是否短路.

感谢大佬,果然是它有问题,完全击穿短路状态,正反接都能通电,已经下单买了代用规格二极管了!

网友:
多半是二极管

网友:
会不会是IC2短路了!

网友:
整流二极管的可能性大,滤波电容也有可能。

网友:
输出整流二极管击穿就把一个线圈短接了

网友:
应是整流二极管短路了。

网友:
输出短路,大多是输出整流二极管击穿,电容一般不会直接短路。

网友:
判断二极管好坏最好断开一端,再测,因为电容损坏跟线圈串联,影响二极管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