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这两个电子元件的规格?

楼主:
第一个是个二极管上面标着sr510后面还跟着一个圆圈里面是疑似斜体字母f,下面标着n45,
这种二极管应该选择什么规格的二极管作为代用品?
第二个应该是个涂装电感,但是淘宝似乎没找到标着4r0规格的,最相近的有4r7,这种电感应该以什么原则选择代用品规格?
这个二极管我测量正反都基本是0欧姆,将其接入另一个直流电源输出端,二极管正负极无论正接反接都有足压输出,这应该是击穿了吧?

网友:
100V5A肖特基二极管  4R插件电感

网友:
100V5A肖特基二极管     4uH 电感。  4uH的电感比较少,可以用3.9uH或者4.7uH代用。

网友:
sr510是 电流5A,耐压100V的肖特基快速整流二极管,参数大于这个的就能替换
下面的电感坏的几率非常非常低,不考虑代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V5A肖特基二极管     4uH 电感。  4uH的电感比较少,可以用3.9uH或者4.7uH代用。 ...

感谢大佬!已经下单!

网友:
4R0电感可用也可以不用,用跳线代替也无妨。

网友:
sb sr 5100,5150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