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RX8025T的电源端接有电解电容 会漏电吗?

楼主(2025-08-22):
RX8025T的电源端接有电解电容,没有外界供电时用CR2032维持。如果电容漏电的话,这个电池应该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A:
普通电解电容都会漏电,虽然很慢,但相比锂电池来说是很快的了,并且电容漏电是越降越慢,例如充到12v,断电后会迅速掉到11v多,一天内降到10v多,然后或许接下来一个多月都在9v多,3个月都在7v多,主要看电容体质,我是从12v逆变器观察到的结果,长期不用的逆变器初次接电池会有很大火花,关机后断开电池,正负极接线柱基本就维持在12v,后续慢慢降,在3个月内接电池,都不会打火花。

网友B:
没有不漏电的电解,只是大小而已

网友C:
不是有二极管么?

网友D:
理想电容不会消耗电能,但现实中电容都会有容抗,有容抗就会损耗电能.当电容的容抗增大,损耗的电能就越多.而容抗会因为电容容量下降而增大,所以当电容损耗容量后,容抗会增大导致损耗电量加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电解电容都会漏电,虽然很慢,但相比锂电池来说是很快的了,并且电容漏电是越降越慢,例如充到12v,断 ...

那上面的电容应该改到外部电源端了?

网友E:
只要是电容都会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不漏电的电解,只是大小而已

这么说,上面的电路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二极管么?

二极管是隔离电池与电源的,电池供电时,电解电容也是接在电池两端的。

网友F:
必须漏啊,质量好的漏电小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想电容不会消耗电能,但现实中电容都会有容抗,有容抗就会损耗电能.当电容的容抗增大,损耗的电能就越多.而 ...

做滤波也要考虑容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是电容都会漏电

悲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必须漏啊,质量好的漏电小而已

那个电容不焊了,反正电路中还有其它电容

网友G:
电容换为鉭电解

网友H:
当然很漏电了,不过3V电压下漏电小一点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容换为鉭电解

用的是废旧主板上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当然很漏电了,不过3V电压下漏电小一点罢了。

问题是CR2032容量也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说,上面的电路画错了?

都在强调会漏电,可是实际正常的电容漏电会多低没人说,当然我也不知道,但是应该会比8025低的多,低到忽略不计,按你这么想,像遥控器类的主滤波,一个电容都不敢放了,但是实际大多数都有,没有的也是为了偷工减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理想电容不会消耗电能,但现实中电容都会有容抗,有容抗就会损耗电能.当电容的容抗增大,损耗的电能就越多.而 ...

瞎扯淡 v

网友:
搞个uf薄膜电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