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GD32和STM32固件二进制级别兼容吗?

楼主:
接上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547360-1-1.html

坛友在回帖中说可以写一个简单的点灯程序测试单片机好坏,这个主意好,索性直接写一个往串口输出数据的简单程序,既可以测试单片机的好坏也可以测试串口是否正常

测试结果串口输出正常: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固件的问题了,注意到这个厂家早期的版本都是用的STM32单片机,后来才换成的GD32,而github上的固件都是基于STM32开发和编译的,是不是GD32和STM32不兼容导致直接刷进去不能运行?

网友:
经常看到有人发帖说,现在有AI能自动写程序,可以不用学了。

网友A:
同型号的STM32和GD32应该是基本兼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型号的STM32和GD32应该是基本兼容的。

工作频率好像不一样,GD的频率是100多兆,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
好像gd32f103和stm32f103的i2c 有点不一样

网友:
并不是100%兼容,代码是要修改的!并且单片机频率不一样也要改代码

网友:
都说了你要把这一块板子的原理图画出来,然后根据原理图编写固件,那么固件就是和原理图一一对应的,而你现在是原理图归原理图,固件归固件,不管固件是开源的还是必源的,代码要和硬件对应才是关键

网友:
并非100%一样吧?? 除非像8051那样彻底放开,才能相互兼容

网友:
国产单片机你就别指望100%兼容原厂的,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甚至有明显的BUG。厂家已经定型了,已有的BUG不会改了。

楼主:
这下麻烦了,改代码不会呀:

网友B:
可能  原来固件根本就没毛病  可能芯片也是好的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   原始固件不存在了

我觉得正常修板子应该不会这样搞的,示波器、逻辑分析仪检测这些是少不了的
icespirit的建议  应该是懂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下麻烦了,改代码不会呀:

厂家不提供服务?

拆掉GD,换上STM?

网友:
GD32 和 STM32 在固件二进制级别不完全兼容,两者寄存器地址逻辑相同,但实际物理地址存在差异。
例如,STM32的寄存器地址与 GD32 的寄存器地址在硬件层面不直接对应,需通过特定映射关系实现兼容。

网友:
硬件管脚应该大部分兼容,但是最好去看官方操作手册,代码也不一定完全兼容,这方面的说明请到GD官网查询,有相关说明。总的来说,大部分兼容。GD的资料很全,官方网站上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  原来固件根本就没毛病  可能芯片也是好的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   原始固件不存在了

我早就和他说了,楼主就是在浪费钱,他以为单片机烧写固件像拷贝U盘文件复制、粘贴,那么简单吗。

就算固件是开源的,那么这个开源的固件也要和实物原理图一一对应,比如IO口等等、硬件信息一致,那么你重新刷写固件才会成功,并不是说固件开源了,你就可以拿过来就刷。

楼主就是初生牛不识虎,非要跌几个跟头,吃劲苦头,才会明白事物的本质,我们好心人劝他都没用的,我们只有搬小板凳坐等吃瓜

再啰嗦几句,GD32和STM32肯定是不一样的木,你想想要是一样GD32还不被STM32告飞起来,侵犯到了STM32的核心利益,什么知识产权保护啦,通通告死,实际中却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足矣说明GD32成功避开了STM32的核心竞争利益,这种道理用脚底板都能想明白,楼主还是不信,没法子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厂家不提供服务?

拆掉GD,换上STM?

对的   直接换成为STM32是个解决办法,毕竟本来用的就是STM32 开源固件反而匹配了

网友:
两个芯片的手册,慢慢对比着试着改一改,这就是折腾的乐趣

网友:
不懂,进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