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一颗水泥电阻 锤烂它的躯壳

楼主:
画了一颗水泥电阻的示意图,通过实际拆解来验证一下我的图是否正确。

这颗水泥电阻腹部已经中毒,已经发热发黑了。

用万用表量测一下,阻值还是正确的,好坚强的一颗元器件。

给它治治腹黑的病。

一锤子下去,就裂开了。

翻个面,里面的电阻丝已经露出。

给它多来几锤子。

电阻丝像个弹簧。

这个是引出的电极。

看看电阻丝的放大图。

网友:
好好的一个电阻可惜了。

网友A:
正品,一些里面就是个金属膜电阻

网友:
电阻的精度不错,表也准,
可惜啊,成垃圾、、、、鸟。

网友:
里面的电阻丝还铮亮啊,质量不错。

网友:
给电阻扒个衣服说得如此清新脱俗

网友:
可惜了这么好的电阻

网友:
这不就是最简单的负载电阻?

网友:
这种电阻的寿命应该比较长吧,金属丝耐高温。

网友:
很不错,现在的水泥电阻很多里面没有这么大的电阻丝了

网友:
好货,好在水泥电阻也不贵,楼主啥时候砸一颗精密电阻

网友:
水泥电阻都是大功率高热的,用水泥封裹电阻丝,利益在水泥(导热率高的特种水泥)高导热大散热面积的性能保证电阻不被热坏,早年有被釉电阻也是如此(当是水泥电阻更优秀所以现在基本不见了)。
楼主的电阻发黑属于水泥密封失效,散热不良高热烤糊了附着尘埃显示黑糊色~此一锤砸的比王刚砸的古玩在理多了。

网友:
已阅,正经水泥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品,一些里面就是个金属膜电阻

这是老式的绕线电阻吧,贴片的才是金属膜?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老式的绕线电阻吧,贴片的才是金属膜?

水泥封装里面是个金属膜电阻,假货呗,没见过吧

网友:
好东西,里面电阻丝锃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水泥封装里面是个金属膜电阻,假货呗,没见过吧

假的不具代表性啊...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网友:
电容:活得好好的,突然就被锤了

网友:
还是锃光瓦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