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越来越便宜,越来越烂——因为小小的启动电容拆了两次机

楼主(2025-08-22):
家里的落地扇年十几年了,最近出了点毛病 : 不能摇头,不能加档,否则立刻关机。

估么着大家都猜到原因了,对,就是主电路板上的CBB电容失效了!

淘特吧,几毛钱的原件,比去电子市场买便宜,还不用晒太阳。考虑到电机的启动电容用的也挺久了,一起换个吧,换个牌子货,应该耐用一些。

几天后到手,顺利更换,风扇大病得愈。图片没拍,当时就没想发帖。缺的照片,用妹子镇楼,还请大伙海涵。

过了不久,又出了新毛病 : 高中低档全部低速运行、电机发烫。
这不妥妥的启动电容出毛病嘛,但是刚换的电容,还是牌子货,不应该啊。
二次拆机,看了新鲜,话说: 启动电容这是爆浆,还是蹭上润滑脂?压线小奶嘴的塑料外壳都烧糊了。

幸好换下的老启动电容还没扔,老将出马,药到病除。

话说,买的牌子货,还不如之前买的,按在其他风扇上的杂牌子。
回头看了下评价,和我一样遭遇的一大堆。还好我维修的早,要不然电机就搭进去了。

网友:
这个启动电容还真得注意,我也买到过容易坏的,不过第二次买都选择一些评论好的商家买,这东西本来就便宜,成本应该没多少,不知道那些生产劣质的为什么不做一下品管.

网友:
风扇电容看看线就知道好不好了

网友:
越来越便宜——商家就必须降低生产成本,偷工减料,这样,做出来的产品质量自然就不怎么好了,就会不抗用了。

网友:
店家自有品牌都是这样,只有正式电容厂家的货还可以信赖。

网友:
用妹子镇楼该大力推广!

网友A:
妹子质量有待提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妹子质量有待提高啊

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用了直流风扇就不会再用交流的风扇了

网友B:
我的风扇是能摇头,不能启动。不知道哪个坏了。

网友:
买之前不看一下评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风扇是能摇头,不能启动。不知道哪个坏了。

电机或者电容,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风扇是能摇头,不能启动。不知道哪个坏了。

先拆开它,让大家帮你解决。

网友:
会不会参数不匹配呢,国产电容我用着还可以呀

网友:
劣质元件害人不浅,建议多曝光买劣质元件的商家。

网友:
我家用了将近40年的钻石牌落地扇的电机就是被马宝上买的劣质电容送走的。

网友:
质量越来越差

网友:
更换之前对比一下,做工可以看出来的,特别是从线径那里。或者直接测一下D值。反正 太便宜的,真不能装。

网友:
越来越假,连妹子都不保真

网友:
啥牌子不牌子的,都是浮云。
不知道现在为啥风行cbb~cbb原本就是逐渐失容的玩意儿,老外都在cbb上电压与寿命列表警示使用者不要轻易选用的~反而在神州大张旗鼓推销cbb,难到就是为了定时报废?
反观铁壳密封油浸纸介电容,是没有逐渐失容的万年牢,很多电机都寿命终了电容还可以移到新电机上继续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