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长虹户户通三代半机顶盒没有高清台

楼主(2025-08-22):
问一下大家,家里的长虹户户通三代半机顶盒没有31个高清台,只有63个标清频道,是什么原因???机器是三代半的,双模机,有中九信号输入,还有地面波信号输入,去年刚买到的时候有94个台,63个标清台+31个高清台,前一段时间机器自动搜索后就只的63个标清台了,恢复出厂设置,再自动搜索还是一样的情况,没有31个高清台了,机器是年边上买的新的,用了有半年左右时间出现的情况 ,高频头也是换了新的,有朋友知道是什么原因么??是哪儿的故障??谢谢。

楼主:
说明一下,第二张背面长虹机顶盒接口图片我没有照片,网上下了一张一样的图片,我买的是长虹双模机。免定位机,里面有一个M4改免小板,长虹户户通机顶盒双模机与康佳机顶盒双模机后面的接口图片是一模一样的。电源用的是12V/1.5A电源。标清的画面在小一点的CRT电视机上感觉很清楚,在液晶电视上感觉画面模糊不清楚。

网友:
是不是强制升级啊,现在机子是不是都是免定位的

网友:
这多半是发射端升级了不让你用了

网友:
还是升级了,造成的。

网友:
或许是高频头的问题,代换试试。

网友A:
试试手动搜索那些有高清台的频点,注意左旋右旋和符码率。

网友:
没有听说三代半升级不能看,你可以手动搜搜

网友:
一个月前我收了台北斗定位的机器,可能是四代机,但我只有三代机的高频头,居然能使用,能看到高清频道,但是播放五六分钟后提示锁定,关机再开机又能看几分钟。
估计是三代半机器升级后被锁了高清频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手动搜索那些有高清台的频点,注意左旋右旋和符码率。

谢谢,今天下班回家试一下,我还不不知道高清台的频点,左旋右旋和符码率有哪些??我先百度一下。

网友:
会不是会是升级造成的,使用时间不长可以咨询一下商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今天下班回家试一下,我还不不知道高清台的频点,左旋右旋和符码率有哪些??我先百度一下。 ...

我用卓异2016HD,频点参数是固定的,可能是来自卫星数据,无法编辑,同一个频率可能有2个参数,符码率不一样,选对的搜。

网友:
楼主坐标哪里的

网友:
前面板是长虹,后面是康佳?1

网友B:
这种卫星电视盒子往往用两三个月又不能接收了
如何自己刷机?

网友:
换四代增强型吧,马上要上4K频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卫星电视盒子往往用两三个月又不能接收了
如何自己刷机?

我用了很多年中九机顶盒了,从最早的中九二代机,到三代机,再到三代半机,再到四代机,你说的情况是早期的二代机,用几个月就不能用了,要升级才能用,最早的二代机没有卡。自从用三代机(有智能卡那种)就没有你说的情况了,有自动升级功能,三代半机也有智能卡,四代机就没有智能卡了,因为智能卡内置在机顶盒的芯片里面了。

网友:
看个电视也是费了大劲了

网友:
估计是光电上锁了

网友:
不需要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