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意外发现一个坚强的三端稳压管

楼主:
今天在工厂维修充电机主板,意外发现一个坚强的三端稳压管。大伙们看看吧!散热片与封装竟然裂开那么大,还能正常使用,看灰尘应该裂开有段时间了

网友:
仅有核心还能使用?不科学啊

网友A:
竟然没有热炸管

网友B:
应该是工作电流比较小吧,不然早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竟然没有热炸管

+1,这不科学…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工作电流比较小吧,不然早炸了。

我也觉得是工作电流不大

网友C:
请问楼主,这是什么用途的板子?不会是旧式电视机吧?尘土都这么厚了!

网友:
芯片在基板上,祼着散热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这是什么用途的板子?不会是旧式电视机吧?尘土都这么厚了! ...

电瓶厂给电瓶充电的主板,这个灰尘还是少的来

网友:
见到过炸裂的没见过自己离开的,其实那个塑封只是用来密封的(散热尚可),此处干燥无潮湿,倒是裸奔铜基板散热比塑封状态更优异,当然坚强无敌了。
话说密封都自己脱落,当属于残次品了而非坚强战士了。

网友:
如果是这样分离的话应该是核心在封装材料上而不是在散热极片上了,而核心就只剩一根GND的金线与散热极板相连,核心散热完全靠的就是空气散热,如果后级电流稍大,这个管不热炸管就真的是奇迹了.

网友:
外层只是封装,裸露会导致芯片长时间氧化损坏,又不是当场就坏

网友:
还可以抢救一下。

网友:
砸过管子的都知道,,芯片核心很微小且在中间包着,背面只是用来散热的,如果发热量小脱落也没事

网友:
同一版本的软件,win7上跑得比win10 ltsc2019 上更流畅,工作需要,凑合用了

网友:
它有一颗坚强的内芯脱去外衣依然工作。

网友:
热的脱衣服干活,哈哈哈

网友:
裂开的是黑色封胶,核心还贴基板上,散热不存在问题,所以能正常工作!真是猪坚强

网友:
这不科学,正常情况下,TO220金属片与管芯长在一起。

网友:
涂点粘性导热硅胶用小夹子夹好固化完美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