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车的仪表盘不显示了

楼主:
骑着骑着就不显示了,只好拆下来研究一下。大伙品品,哪坏了。

没看到哪烧坏

网友:
没有万用表?就靠眼睛看?

网友A:
先量一下电源输入电压吧。
估计修好有一定的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量一下电源输入电压吧。
估计修好有一定的难度

量过了输入正常

网友:
这东东最好修了。楼主不要发怵,修好你就会觉得,真没那么难。

网友:
先检查有没有5V输出吧,U1和D3重点关注

网友B:
不发到单片机板块说明不会单片机,那么没救了

网友:
先买块新板子换上,这块慢慢研究,会不会是哪里脱焊了

网友:
远程看很难看出来,能看出来的你肯定也早就看出来了。
不知道有无可能是屏幕问题?我更觉得是供电的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发到单片机板块说明不会单片机,那么没救了

单片机(微电脑)控制的设备,查 4 要素(这里可简化为3要素),如果不知道是什么,就送修或多学习!

网友:
想研究怎么断电里程不重置或自由选择是否重置

网友:
之前遇到我的仪表,以及同事的仪表,都是同一种问题,估计是同款表头。
输入的大贴片二极管击穿,最后用普通的二极管接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过了输入正常

输入正常,板上的降压输出正不正常

网友:
其它正常不,能不能开车。

网友:
先看下单片机供电正常不,C15那边估计是5V电源,要是没有就往前查电源模块那边

网友:
先检查这一块电源部分,C14是供电输入端,应该是48V,看你电瓶电压,C15是输出端,给单片机供电的,你用万用表检查下,或直接在C15加5V电压,看仪表盘能亮不,能亮就说明是前段电源模块那边坏了

网友:
一查线缆断否,二查电源电压

网友:
一般说来是电源部分有故障的可能性大。

网友:
突然出现这个情况应该是脱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