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DIY带蓝牙功能的WII体感条,成功了一半

楼主(2025-08-22):
最近迷上了WII,先是研究了海豚模拟器,又买了手柄,现在就缺一个体感条了,本来已经用了电脑蓝牙改了驱动直连了手柄,但是无意中在闲鱼上看到了原装的WII蓝牙模块8块包邮,想着就可以解放了电脑的蓝牙了,而且原装蓝牙可以连接多个手柄,就买了一个,打算放在体感条里。

外壳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后来在淘宝看到这种led灯条的外壳,有多种尺寸的,选了个20mm*15mm的。
样品发了20cm,实测两米之内没有任何问题。

用usb供电,4颗940nm红外线发射管串联,每侧各两个。蓝牙是3.3v的,需要asm1117转换一下。

模块背面8个触点的定义

网友分享的电路图

组装好检查下,没有短路和断路的地方。上电测试没问题,可以连手柄,小手也可以跟着动,说明识别到了红外发射管。
没想到装上白色的外壳后就不行了,感应距离只有20cm了,这时想起了可能红外线发射管无法穿透灯罩造成了,请问大家红外遥控器那个透明的红色窗口是什么材料,生活中去哪能找到这个。。。

DIY带蓝牙功能的WII体感条(二)https://www.mydigit.cn/thread-551805-1-1.html

网友:
看起来很高端的感觉。

网友:
可以试着摸点红颜色(好像有一种荧光笔)试试,实在不行就在红外接收头位置钻个小孔

网友:
铝合金外壳肯定不行啊,用PVC管呢?透明的或者白色的钻几个孔。体感条还有散卖主板的?原装的也不贵吧。

网友A:
体感条不是红外的?不是老的

网友B:
贵了,我用几颗红外线二极管,加层板灯外壳,加一条USB线。几块钱就好了

网友C:
找红色的塑料片就可以了

网友B:
直接钻个孔露出灯珠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体感条不是红外的?不是老的

是红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贵了,我用几颗红外线二极管,加层板灯外壳,加一条USB线。几块钱就好了
...

外壳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钻个孔露出灯珠就好了。

是可以,就是有点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红色的塑料片就可以了

我让同事帮我留意下,下次有坏的条形光幕给我留一个

网友D:
淘宝搜透红外线黑色亚克力板滤光镜,可以定制,也可以买回来自己改装

网友:
WII蓝牙模块8块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搜透红外线黑色亚克力板滤光镜,可以定制,也可以买回来自己改装

看到了,这个太贵了

网友:
Wii是任天堂公司2006年11月19日推出的家用游戏机。是NGC的后续机种。Wii第一次将体感引入了电视游戏主机。 [1]开发代号为 “Revolution”(革命),表示电子游戏的革命。通过体感概念和家庭娱乐模式, [2]发售第一年销量达2000万台。截至2018年12月,Wii全球累计销量1亿零163万台,游戏9亿2千零66万份。 [3]
Wii和NDS的成功使得它们在游戏业界风光一时。任天堂 [4]成为了商业教科书竞相引用的成功案例。 [4]2008年是电子游戏产业的一个分水岭,任天堂在那一年达到了顶峰 [4],股票市值峰值约880亿美元(当时相当于索尼集团4倍多)。 [4]
2011年6月8日,任天堂在E3游戏展上推出搭配触控屏手柄的新一代Wii U游戏机。已在美国2012年11月18日发售 [4]。

网友:
屏幕上方点两个小蜡烛就能用,或者用0603的红外管直接贴在电视上,伪装好了基本上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