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美的FGA20XA空气循环扇

楼主:
美的FGA20XA空气循环扇风小,拆开看看是不是电容容量小了

额定功率:35W

底板2个螺丝

这里还有2个螺丝

摇头电机

是不是罩极电机?

交流无刷电机

1uf电容

看着像是铜线圈

电机功率:额定功率:7.5W,什么鬼?电风扇外壳写着:额定功率:35W,虚标了吗?

网友A:
7.5W标35W,这可真能吹,在法制国家怕是厂家要赔到破产吧...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网友B:
多转向的空气循环扇巨难拆,朋友的一台空旋扇,被孩子弄倒后就有异响,检查后发现后盖裂了,跑网上没有合适的塑件,找售后买要接近30-40,比我淘的小米直流扇还贵。。
但因为拥有了不修可惜。。然后帮他拆的时候,拆下十几颗螺丝,各个都不一样。。装回的时候有一颗不对,就有奇怪异响,我这种老油条都反复拆装两次,更何况不熟悉的小白那该怎么办?

网友C:
我在京东买的美的的GAF20CA型号循环刷的也是感觉风力没以前强,测电容有没问题,手动转也很灵活

网友D:
这做工干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7.5W标35W,这可真能吹,在法制国家怕是厂家要赔到破产吧...

难道摇头电机功率还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转向的空气循环扇巨难拆,朋友的一台空旋扇,被孩子弄倒后就有异响,检查后发现后盖裂了,跑网上没有合适 ...

设计的越来越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京东买的美的的GAF20CA型号循环刷的也是感觉风力没以前强,测电容有没问题,手动转也很灵活 ...

不知道什么原因,电容换了几个旧的,都不行,是不是电机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转向的空气循环扇巨难拆,朋友的一台空旋扇,被孩子弄倒后就有异响,检查后发现后盖裂了,跑网上没有合适 ...

售后维修啊...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做工干干的。

电机有故障

网友:
铝线的?坏了直接扔

网友:
外观造型还是挺好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7.5W标35W,这可真能吹,在法制国家怕是厂家要赔到破产吧...

没虚标,电机上标注的是输出功率,外壳上标注的是输入功率。
如果同时标在外面,学过小学数学的就能算出效率了:7.5/35=21.4%
很多人就会找商家问为什么效率这么低,商家的麻烦就多了。

现在这样反而好,很多人买风扇认为额定功率大就是好,标注18W的直流风扇反而被很多人说功率小,风小。。。不懂的太多,劣币驱逐良币。

网友:
电容容量下降是看不出来的要用电桥测量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
换个12v的直流无刷 劲儿比这大多了 还能电池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