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 华为 老蓝牙音响AM10S 某鱼20包邮入手

楼主:
某鱼20包邮入手 外观战损,卖家描述能开机 用不久一会就自己关机,明显的电池问题!

到手后拆开,果然是电池老化{1200ma原电池354510},外接18650 复活了,但按键有点串,只有音量减是正常的。以后研究下
这点卖家没有提,蒜鸟蒜鸟大家都不容易!

再吐槽下,拆解过程,华为设计做工山上的,两条排线,差点拆断。好在有惊无险!
上图

左右两条排线,分别接着充电、TF卡、line In;  电池电量、开机、模式切换

4欧3W 的2寸全频

楼主:
图片是挂了吗 怎么压缩了

楼主:
创杰IS1681S 是一款 立体声音频传输蓝牙模块 ,支持 蓝牙3.0+EDR 标准,主要用于音频传输场景。以下是其核心特性及技术参数:

核心特性
蓝牙标准:支持蓝牙3.0+EDR协议,兼容 A2DP 音频传输模型。
传输速率?:理论传输速率可达2.1Mbps,有效工作半径约10米。
音频处理?:内置音频处理器和编解码器,支持立体声传输,提供94dB信噪比(DAC)和85dB信噪比(ADC)。
电源管理?:集成3.3V和1.8V线性稳压器,支持锂离子电池充电

网友A:
老旧音箱可能会因为喇叭胶圈的老化导致音质破音,换喇叭或者胶圈能解决,问题是。。麻烦。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04421-1-1.html

楼主:
S25FL208K核心参数 1MB---闪存
存储架构
容量:8Mbit(1MB)
组织结构:统一4KB扇区/64KB块^^1^^
页编程:支持256字节页写入^^2^^
接口特性
标准SPI接口(SCK/CS#/SI/SO)
支持双输出模式(SI/IO0复用)
最高时钟频率:76MHz
工作电压:2.7V~3.6V
读取电流:15mA(典型值)
待机电流:1μA(深度休眠模式)

楼主:
汉字 什么品牌?

HT6808 功放芯片核心特性
基本参数
功率输出:3W 双声道(4Ω 负载,10% THD+N)?
供电范围:3V~5.5V(典型单电源应用)
封装形式:TSSOP-20, 支持贴片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旧音箱可能会因为喇叭胶圈的老化导致音质破音,换喇叭或者胶圈能解决,问题是。。麻烦。
https://www.myd ...

美女 来了 握手

网友:
只有减有用,如果修不好地话没啥用...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楼主:
老演员 两颗LM358
应用于运放、电量显示、目前不清

楼主:
主控 看不清 结尾有个05 A
好像是杰理的 AC6905A
同样是48脚

楼主:
串键 然道是C402电容断路 失效

网友:
这个音箱还不错,值得打理一下。

网友:
蓝牙5.0版的还可以,旧版本音质都马虎。

网友:
印象中这牌子的蓝牙音箱都是圆筒形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键 然道是C402电容断路 失效

应该不会,就是微动按钮内部氧化了,接触电阻变了,输出电压就变了。

网友:
用料还行,这个价格可以,就是要花时间打理

网友:
20元包邮,超值的。

网友:
20包邮换个电池修复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