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220V中间继电器,红色指示灯限流电阻是0欧

楼主:
一个触点坏了的220V中间继电器

红色指示灯,以为和插排指示灯一样,220V的,测一下阻值是0 ,不是220V的指示灯啊

  那是怎么亮的呢?仔细看了一下线圈部分,发现有2组线圈,而且2组线圈互相没有关系,是相互独立的线圈

主线圈是16千欧,接220V的

另一组线圈是68欧,接红色指示灯,越来是靠线圈感应电压来驱动红色LED指示灯的,

这样接线有点奇怪啊,把红色指示灯的电阻换成几百K的,直接并联到220V线圈上面不是可以节约材料吗?

大家说说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还单独给指示灯做一组线圈

接220V的线圈阻值:16千欧

接红色指示灯的线圈阻值:68欧

网友A:
奇怪,你测一下LED是不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你测一下LED是不是好的?

红色指示灯工作正常的

网友:
不懂,不过之前在哪看到说电阻是可以当保险丝用的...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网友B:
这样接能更准确反映继电器的工作状态。不然线圈断了继电器不工作了,指示灯还亮,容易误判。

网友:
一看就是老古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接能更准确反映继电器的工作状态。不然线圈断了继电器不工作了,指示灯还亮,容易误判。 ...

支持,这样更严谨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接能更准确反映继电器的工作状态。不然线圈断了继电器不工作了,指示灯还亮,容易误判。 ...

不知道中间继电器是不是都这样

网友C:
这样的设计倒是真的不错,除了5楼说的更能反映继电器线圈是否通电外,还能大大降低功耗。

网友:
除了5楼说的更能反映继电器线圈是否通电外,
“把红色指示灯的电阻换成几百K的,直接并联到220V线圈上面不是可以节约材料吗?”
猜测应该是这样的话led工作电流就太大了,寿命不够!
这种大路货、海量货,能减配的肯定都减配了!流传下来的设计,就是精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设计倒是真的不错,除了5楼说的更能反映继电器线圈是否通电外,还能大大降低功耗。 ...

降低功耗是怎么做到的呢

网友:
也有~220V的小继电器,通电时线圈较烫

网友:
有可能只是当保险用

网友:
外壳都烧黑了,,,,谢谢分享

网友:
双线圈设计真的不错,以前没见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降低功耗是怎么做到的呢

普通LED串个电阻接到220V上,LED回路的功率主要消耗地电阻上。
用了双线圈,相当于是个变压器了,降低电压再加到LED上,在流过LED的电流相同时,整体功耗就小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