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大神童洗衣机FA故障代码,该如何维修?

楼主(2025-08-22):
按电源键,马上显示FA故障,这种问题该如何维修?

网友A:
海尔售后,,报修,咨询,,,有以旧换新+国补吗

度娘的FA故障的核心原因‌是水位传感器信号异常,可能由传感器损坏、线路接触不良或水路堵塞引起

提供参考,,自己可以更换水位传感器试试

或检查门开关,,门开关可能接触不良

网友:
检查门开关,,氧化,接触不良机率更高,,

网友:
按照楼上的维修,动手能力强的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尔售后,,报修,咨询,,,有以旧换新+国补吗

你拆修过洗衣机么

网友A:
前段时间换了小米门锁,,刚才3年保就坏,,只能自己动手,,售后报120,,自购20左右搞定

那种波轮机拆换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换了小米门锁,,刚才3年保就坏,,只能自己动手,,售后报120,,自购20左右搞定

那种波轮机拆 ...

小米门锁怎么修好的?哪个部件坏了?

网友B:
盖子没关好吧,盖子上有个磁铁,对应的位置有个干簧管,检查一下,或者短接干簧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盖子没关好吧,盖子上有个磁铁,对应的位置有个干簧管,检查一下,或者短接干簧管试试 ...

没盖好盖子也是FA代码么?网上怎么说FA和水位传感器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盖好盖子也是FA代码么?网上怎么说FA和水位传感器有关?

网上的东西只是个参考不能绝对相信,还是要按照实际情况分析处理,按说水位传感器有问题一般应该是进水异常,不会直接导致开机就报错

网友:
除了故障码有什么现象?检查水位传感器触点氧化导致接触不良,气管有漏乏气沒有,把气管拨下吹下气,前不久我就这样修好过自家冼衣机,管内有纤维堵住,故障不甩干反复进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