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生活阳台栏杆太短,没人接这个小业务,那就自己干吧

楼主(2025-08-22):
感觉房价触底了,就买了套房,装修大部分都交给了装修公司。唯独这生活阳台的栏杆忘了在合同里体现了,装修公司不搞,让我自己找人搞,找了两家,第一家开始说300块听到我的描述和要求之后说忙得很搞不了,另一家叫留个电话和位置他来看了来,当然他是没来的。

生活阳台是开发商变相送的,在空调机位之外,证上是没有的靠自己装修发挥。需要装栏杆的地方宽度1.3米,栏杆与墙面两边都不垂直,都有角度。设想是两边墙面钻孔,栏杆穿孔里,空隙用水泥填缝,最小的减少对墙体的破坏。就这个要求外面做栏杆的都不接。
不接就自己干吧,按自己的设想来干,焊拉技术差,那就造个不用焊接的栏杆。用2根50*1.2*1550不锈钢管做上下的横管,用9根29*1.2不锈钢管做竖管,间距150。50上管用激光打9个8mm孔,用来穿M8丝杆。50下管用激光同样打9个8mm小孔,对面打9个12mm小孔,用于穿对锁螺丝。大概就是这样吧

50上管里面用M8的半圆螺母,29管里面套一根M8的201螺杆到下管,穿到下管后用这种螺帽锁紧。

确定方案之后就干吧,墙上定位,栏杆离地高1米,左右墙面各打两个孔,打孔的有85的钻头,那就打4个直径85深200的盲的孔吧,通孔就钻到邻居家去了。30块一个孔,结果两边都不是承重墙都是空心砖,5分钟打完4个孔,120块。亏死。

打孔前

打孔中

打完就这样

回到厂里,上激光,加工不锈钢管,本厂专业生产不锈钢管的,让你挣钱你不挣,我就上手了。此处图少,主要是有点脏没拍照。

把29的管两端切个R25的圆弧,以贴合50管。

装配、安装都无图..........................

直接上成品吧。

最后看下连接固定方式吧,反正不趴地上是看不到栏杆一颗螺丝的。装修公司看到问我这咋做的,又没焊接又没穿心是怎么固定的

从下往上看才看得到螺帽。完美!

感谢老板免费的不锈钢焊管,感谢老板的激光切管机。本来想返个工的,想在管子上雕刻上装修的年月日及一些图案,算了厂里离房子30公里,懒得跑了,就这样吧,比外面的薄皮栏杆不知强多少倍。

  • · wifi|主题: 55, 订阅: 14

网友:
自己购材料还选201,,,304加厚,,304更经时间考验,,,,,

网友:
为啥这个阳台边上没有台阶。

网友A:
请教红箭头处的固定方式(没看到有螺丝)

网友:
201的时间长了会不会生锈

网友:
好手艺,这样竖管左右不会晃吗?

网友:
还是焊接下吧,点焊都可以,更牢固。

网友:
楼主干的漂亮!比开发商的坑杆强多了,我这里开发商就弄铁皮方管糊弄个阳台护栏,转眼雨水就把根部烂穿,一脚就踢掉一根。
我家6个窗口,我自己买1.0壁厚201管加方管框拼了5口用了不到一千,剩下一口窗找铺子用0.8厚管封的花了800多。

网友:
就没人关注到撸主随便就买了套房么,这么壕无人性...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网友:
上下管都是一样,有几根立管就钻几个孔,计算好距离穿进去就行,这样大螺丝还得做立管内部工作,不过这个平台看起来很像自己浇筑的

网友:
感觉上面也应该弄上活动的栏杆

网友:
不错,看着很专业。

网友:
只要有工具和材料,多琢磨琢磨就能对付在一起。

网友:
管子上雕刻很容易,手有个电池之类就OK,电蚀刻

网友:
拉杆穿过管子固定,巧妙。
还要像楼主般有激光切割圆弧拼接口,做出来才整齐。

下横梁也可把拉帽螺母藏在管内,正下方打小孔能穿过内六角扳手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红箭头处的固定方式(没看到有螺丝)

50上管里面用M8的半圆螺母,29管里面套一根M8的201螺杆到下管,穿到下管后用这种螺帽锁紧。
楼主连工程图施工图都出了,看贴不认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上管里面用M8的半圆螺母,29管里面套一根M8的201螺杆到下管,穿到下管后用这种螺帽锁紧。
楼主连工程图 ...

50上管里面用M8的半圆螺母是如何拧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