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小台钻框架搭的差不多了

楼主:
接上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545138-1-1.html

主要用来给电木板钻孔用的,什么刚性之类的就不考虑了。
压柄部分采用96毫米和246毫米的不锈钢直码,购买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37717750250
弹簧买的是线径1.2毫米的外径15毫米(对应12mm光轴)长度10厘米,感觉有点硬下压比较费劲(更正:装上手柄之后下压力度感觉刚好合适),可能用1毫米的弹簧会好些
还有一个90度的不锈钢角码需要打磨掉一些才能装到支架上,估计比较硬不好搞,试一下如果磨不动就换别的非不锈钢的角件(更正:不锈钢太硬改用铝合金角码)
螺母全部采用M5不锈钢防松动螺母,这种螺母不会乱跑: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896114837727
以上供大家参考

不锈钢角码搞不动,改用2020的铝合金角码,完美适配,注意底部有两个凸起需要磨平,铝很软很好磨。最下面那根40毫米的螺丝长了点后面换成了30毫米长的:

楼主:
不行,90度的不锈钢角码我试了一下磨不动,得换

网友:
期待成品出现。

网友:
初见成效,不错。

网友:
超亮啊!行程码测试同学

网友A:
老早就想弄一个,但一直没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早就想弄一个,但一直没空

很简单的,材料撸齐了安装也就一会儿的事,半小时搞定

网友:
不错, 干活就是要有工具

网友B:
成本100能搞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本100能搞定吗?

能,都是很便宜的标准件,最多几十块搞定

网友C:
小台钻一直都想拥有一个,可惜宅邸太小,无法安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台钻一直都想拥有一个,可惜宅邸太小,无法安放

这玩意不需要多大的地方,我这个底座才10厘米×15厘米

网友:
光轴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