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抓毛刺是示波器什么指标决定的?

楼主(2025-08-22):
偶然发现 702S 比 HDS2102S 抓毛刺能力强, 792S每次都可以抓到毛刺, HDS2102S 有时能有时不能。

网友:
是不是采样率?
从数字信号采集角度出发,采样率高时,能采集到短时间的波峰---毛刺。

网友:
主要是要波形捕捉率决定的。

网友:
示波器等于每次拍一个特定内存长度的摄像机。

采样率为视频中两帧画面能到的最小间隔。。。越小能捕捉更短时间内的变化
分辨率为视频分辨率。。越高图像能看得越清楚
储存深度为上面说的特定内存长度的值。。。越大,每次拍的视频长度越长。因为这个限制,所以数字示波器总是时基越大,采样率会下降的。

然后就是波形捕捉率,为每秒能做多少次拍摄。这个决定毛刺、偶然错误等参数的抓住的能力。这个没那么直观。但很多示波器有Trig输出的,用另外一个示波器就能看到,单位是 wf/s,多少波形/秒。实际上这个参数很重要,但一般人刚接触示波器都被采样率、深度、分辨率这些弄晕了。

因为数字示波器其实就是上面类比那样每次拍一个特定内存长度的摄像机,然后数据要交给cpu处理,最后显示在屏幕上,中间有一段时间是不采集的,或者adc采集的数据cpu是来不及处理的。相当于灯下黑,叫“死区时间”。这个时间越短,越容易抓到偶发信号。

owon,也就是利利普有一款波形捕捉率巨差的示波器。这里有过讨论:https://www.eevblog.com/forum/testgear/review-of-owon-sds7102/ 。这里说的巨差,是低于同时代DS1000E系列几个数量级那种差。所以到手持设备还是这个情况也不奇怪了

网友:
利利普,也是虚标大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利利普,也是虚标大王,他家5M采样率的示波器用的是单片机内置ADC,就问你服不服。 ...

这个同虚标不一样吧,就算用的内置adc,有5M采样率不能不让人家标吧。比如上面那台sds7102,100M采样率、1G带宽都是没问题的。从前只是多数示波器也不把波形捕获率放在宣传位置,现在有点不一样了,比如sds804x就是个卖点。

网友:
波形捕获率也是国产忽悠的重灾区,几十万的捕获率还不如泰克几千的示波器。买国产仪表就是准备好惊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同虚标不一样吧,就算用的内置adc,有5M采样率不能不让人家标吧。比如上面那台sds7102,100M采样率、1 ...

采样率怎么会低于带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采样率怎么会低于带宽?

写混了

网友D:
从楼主发的照片来看,是HDS2102S存储深度太低,导致这个问题

楼主发的照片,HDS2102S实际上是有抓到毛刺,但毛刺幅值不正确,太低
初步怀疑是存储深度的问题。一看,果然,HDS2102S存储深度只有8k,而702S存储深度是64k
存储深度少的示波器,在同样捕捉时间长度内,采样率低,无法抓到极窄的毛刺信号

虽然HDS2102S规格标称最大波形刷新率有10000次/秒
但照片中,HDS2102S此时的采样率只有12.5K,对于捕捉窄的脉冲已经是无能为力

本来以为现在只有泰克的入门示波器才会有10~20K甚至更低的存储深度,没想到这个手持HDS2102S也只有8K
要知道同品牌的台式示波器EDS102存储深度为10M

网友:
8K存储深度,能指望他干细活吗,也就干干粗活

网友:
主要是释抑时间,这个是adc采样的死区时间,越短越好。这段时间adc 是不干活的,无视信号变化。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从楼主发的照片来看,是HDS2102S存储深度太低,导致这个问题

楼主发的照片,HDS2102S实际上是有抓到毛刺, ...

楼主使用示波器做的对比是不公平的。

没有看到毛刺更多的原因是使用技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使用示波器做的对比是不公平的。

没有看到毛刺更多的原因是使用技巧问题 ...

两个示波器探头并联测同一个信号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示波器探头并联测同一个信号源

我是说不能这样对比示波器 不公平 如果要抓这个毛刺 各个示波器的用法不一样 到都是可以的。不同存储深度都可以 这样抓毛刺只是刚好碰上 小一点的一样抓不到 方法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楼主发的照片来看,是HDS2102S存储深度太低,导致这个问题

楼主发的照片,HDS2102S实际上是有抓到毛刺, ...

关于示波器不同存储深度时,观察窄脉冲信号,实测对比,已另发帖: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4804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