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内阻仪表头VR452组装起来

楼主(2025-08-22):
表头安入

各种线都连接好

表笔线测试内阻

测试超级电容内阻

测试铅酸电瓶内阻

网友A:
材料是买的套装吗? 我也想搞个内阻仪测测18650

网友B:
我也买了一个。那个插头上红、黑、黄、绿怎么接电池上的?

网友:
也想买一个,但某宝通过大数据分析猜中了俺的心思,在签到那里死活不给发红包买这个

网友:
这个算是比较便宜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是买的套装吗? 我也想搞个内阻仪测测18650

买的只是表头,还有防水盒等都另外买

网友:
看着也想买个,不过买来也是吃灰的

网友:
我也想搞个内阻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一个。那个插头上红、黑、黄、绿怎么接电池上的?

红黑黄绿是信号线

网友C:
使用三D打印机制作外壳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三D打印机制作外壳比较合适

防水盒比3D打印便宜啊

网友:
也想搞个内阻仪

网友:
刚买了一个表头,打算用充电宝供电,开尔文夹手头上有,不常用,跟别的共用一下,裸着用,测测汽车电瓶的内阻,测测二手超级电容内阻,把陈年老镍氢电池挑一下,不能用的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一个。那个插头上红、黑、黄、绿怎么接电池上的?

V+I+接一个开尔文夹,V-I-接一个开尔文夹,如果没有开尔文夹,就前面两根接电池正极,后面两根接负极

网友D:
那个红色的成品二手几十元吧,这个表头30能不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红色的成品二手几十元吧,这个表头30能不能买到?

表头18元,现在都便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头18元,现在都便宜了

我刚买了一个,21块,买贵啦

网友:
我在线测量我的汽车电瓶,电瓶没拆下来,连着汽车原来的线路,测不出来,总是跳变,不知道啥原因

难道是我的电压不够?我用的一节锂电池,测量别的都正常,就是连着汽车的启动电瓶不行,有时间拆下来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