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捷 RG-MA3063 实测默认情况下会开启副SSID和游客SSID

楼主(2025-08-22):
刚从闲鱼上搞到两台RG-MA3063放家里玩,设置的时候发现有一连串的隐藏SSID在身边,从MAC地址和信号强度判断就是通电的那台RG-MA3063,于是用默认界面里的游客SSID和密码手动输入后可以正常通网,说明默认这个游客SSID是开放的,别有用心之人可以通过MAC地址推测路由准确SSID,然后用默认的弱密码0123456789直接就可以上网,等于默认开了一个后门,所以如果你们手头有同型号的话记得先设置复杂密码后再关闭游客SSID即可避免问题

硬件版本: 1.00
软件版本: MA_2.1(3)
Release(11142814)

希望后期能修补BUG

网友A:
主要是为了外来人方便。自己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为了外来人方便。自己关。

初始化配置的时候明明关闭的,莫名其妙窜出来就很奇怪哈哈

网友B:
是如何发现隐藏的SS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如何发现隐藏的SSID?

WiFiAnalyzer发现的隐藏SSID,MAC地址接近,距离接近,这才推理出来的

网友C:
自己把它关掉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把它关掉就是了。

关不掉的,关闭以后会变成一个隐藏SSID的信号源,用弱密码依然能进,而这个路由中间这截名字跟其他信号源是一个名字,比如我的是aQM1,那这个默认的隐藏信号源名字就是CMCC-aQM1-Guest

网友D:
隐藏SSID好像很多厂家都会有,,密码是0123456789,,要连接,普通人也无法搜索到WIFI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隐藏SSID好像很多厂家都会有,,密码是0123456789,,要连接,普通人也无法搜索到WIFI名 ...

有些人会偷懒不修改路由SSID名主要是,只要内行的获得接近的MAC地址的SSID信息完全可以推测出这个宿主SSID的游客SSID,分分钟突破

不过好在大部分情况下用定制路由的都是外行,还是蛮保险,外加游客SSID不接入内网也打不开设置页面和SSH,算是慈善行为?

网友E:
其实大可不必担心,真的研究这个的人很少......不放心可以刷成第三方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大可不必担心,真的研究这个的人很少......不放心可以刷成第三方固件...... ...

我住在学校附近,这类人还蛮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