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制作一个带串口及读卡器的多功能USB-HUB

楼主(2025-08-22):
主要实现
1、采用精典的GL850G芯片转化为4路USB,基中二路直接对外引出;
2、采用GL823K制作TF读卡器;
3、采用CH340N制作简单的串口应用。

原理说明(硬件说明)
核心电路为GL850G,GL823K,CH340N三部分,原理图按功能模块绘制,可单独提取出来形成USB外设。

1、USB接口及5V转3V3电路

USB分别可接Type-C及Micro USB接口,方便旧数据线使用(Mirco-B还是很小巧的);
3V3电路直接采用AMS1117-3.3,能提供较大电流给调试的MCU设备等。

2、GL850G电路

查阅了网上众多资料,GL850G可采用直接5V供电及3V3供电二种模式。
1)如果采用5V供电,24脚V33由芯片内部产生3V3电脑,其它3路AVDD及DVDD要与之相连,并做好大小电容的去波滤噪等;
2)如果采用3V3供电,V5可悬空,V33、3路AVDD及DVDD要与之相连,并做好大小电容的去波滤噪等;
3)电流保护的OVCUR1其实可不接,不过为适应不同版本接高;
本项目采用3V3供电,实际电路中,R6是没有焊接,也能正常工作。

3、GL823K读卡器电路

很简单及常规电路,其中第11脚GPIO网上无太多介绍,有项目提到GPIO接地为高速模式,本项目接地,大文件写入速能达到19M/S

4、CH340N串口电路

常规电路,其中R2其实可用1N4148替换,以防止电流灌入到目标板。

5、同时设计了外壳,方便携带及长期使用等。

实物图

1)焊接实物图

2)一般U盘实际写入速度

3)GL823K读卡器写入速度

PCB及外壳通过JLC免费打样,很给力的!

补充内容 (2025-8-29 00:57):
感兴趣的朋友可去JLC开源看看:https://oshwhub.com/jeffy_cf/gl580hub-with-serial-port

网友:
咋没用TypeC?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网友A:
是啊,micro是个遗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micro是个遗憾。

没看清,是故意留了给micro。

网友B:
试试国产的ch344r,电路简单很多

楼主:
有TYPE-C,同时也有MIRCO,二种都可以接入,还有一个TF 读卡器照片没有拍出来,在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国产的ch344r,电路简单很多

主要手上在蛮多GL850G的,算是废物再利用吧,稳定性也蛮不错

网友:
能够打板以后统一制作比较好

网友:
USB2.0的,读写速度还是不行呀

网友:
串口应该用母头,这个容易短路

网友:
没用C口,差点意思

网友:
精典的GL850G芯片

网友:
不是USB3.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