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台式电脑CPU风扇转几秒就停,这种现象是主板坏了吗?

楼主(2025-08-22):
台式电脑技嘉Z-170主板、16M内存,i3六代。突然出故障。按下电源键,CPU风扇转几秒、同时旁边主板上一个红灯也亮一下。然后就停了。之后再次自动重复上述现象。几次后就都停了。内存条拿下擦了金手指,换了插槽,也试了单条,现象依旧。试了一台全新的鑫谷850W电源,现象照旧。
是主板坏了吗?

网友:
全机除鼠标外线都拔掉,然后主板电池拔出,点一下电源键然后等两三分钟后组装回去就行,南方常见问题

网友:
多半主板问题

网友:
应该是主板问题,清理一下灰试试

网友:
16M的内存?这么古老扔了吧!

网友:
匹配六代i3cpu的二手主板也很便宜如果有条件更换一块主板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我的11年的技嘉主板也这个样子,前年换了

网友:
可能是硬件检测有错误,重新插拔内存条,检测硬盘数据线等接口是否正确连接,清除BIOS试试

网友:
配16M内存的电脑扔了也罢,收藏另当别论。

网友:
可能是内存。

网友:
我的电脑上个月也出现同样的状况,更换了主板。

网友:
用人民币叠两下擦拭内存槽接触针脚然后试试,内存金手指有黑用砂纸轻轻擦拭一下。

楼主:
主板电池换了个新的,其他都拔下除了鼠标和键盘及板载显卡接口。内存是16G两条,都擦拭了且分别和全部都试了,换过内存插槽。现在适用的二手主板一般不超过200元,当然也有贵的。这台电脑不是必须用的!丢在那里觉得可惜,再换个二手主板又觉得不值!

网友:
以前遇到过几次类似故障,我都是把主板取下电池,放在水盆里加洗衣液用电动牙刷仔细清洗,如果有超声波效果更好,然后彻底烘干,太阳下暴晒几小时,然后装机就好了,故障原因应该是灰尘受潮导电造成主板检测错误,重复启动

网友:
目测主板问题

网友:
要我有这么好的借口 赶紧换换

楼主:
整版板清洗也要花些功夫。就怕聋子整成个哑巴?或者带来其他隐患,再想想。天凉快了拿到电器城找个熟人看看。修好了给钱,修不好看能否掏个便宜一点的主板!谢谢大家的关心和回复!

网友:
擦内存条不起作用,就一般得换主板,主板修理没有多大价值

网友:
古董机器就不要去折腾了,换新平台机器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