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警惕台式机老电源的危害别得不偿失之电源损坏至硬盘故障

楼主:
警惕台式机老电源的危害别得不偿失之电源损坏至硬盘故障
单位解散后,朋友也从废品手中抢救下几台电脑,其中这台是给他朋友的小店备的,配置还行,小店也就用来记记小账,按理这种配置应该不会故障电脑,结果前几天蓝屏后就不开机了?
第一次检查硬盘有坏块,用软件查错后重新验算了几次,后面也都能正常开机使用,还回去后又陆续使用了不到一个星期又故障了,无奈翻出库存的老硬盘;为防止无用功,先检测了一遍后没问题就装机了,可万万没想到,没几天又如下图,一扫一堆坏块,这次软件修复无用,照样无法开机。

陆续并反复检查了后,只能宣布该盘阵亡了。

后面只能劝其直接换个二手99新固态吧,结果手里U盘装系统总是出现问题,最后用iso内自带的装机软件装好给人送过去了。

期间有怀疑是电源问题,因为用万用表测试,12V电压只有11.8V,但是整机只带一个硬盘,光驱都没有,按理来说100多瓦是够用的,但是为何会损坏硬盘呢?
之后拿出之前修复的300瓦的硬盘换上去,现也不知道能支撑多久。
初步怀疑:
1、电源电压不稳导致硬盘故障。
2、硬盘本身老化,第二次硬盘许久没用。
3、软件问题。
不过现在换了固态,昨天也才送还,不知能撑多久算多久吧。

网友A:
竟然用XX桃,心可真大...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网友:
插件氧化接触不良?有虚焊之类的

网友:
一般单位DIY配的电脑,清一色是杂牌机箱+杂牌电源,机箱和电源在DIY市场一直是路人甲

网友:
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故障,换电源解决问题

网友:
单位电脑有一台也总是出现蓝屏和磁盘坏道问题,换过三块硬盘都是用几天就出毛病,与楼主说的问题一样。我开电脑使用过程中,会听到硬盘断电的响声,于是我感觉可能是电源的硬盘插头有问题吧,就换了一个头再插好,没有再出现问题了。
所以感觉可能也与电源的硬盘供电插头有关系,时间久了也可能接触不良导致故障。
这次修好后,一个多月过去了,没有再次出来故障,以前是一周必坏

网友:
带多个硬盘最容易出问题

网友:
如果是杂牌电源,那还是换了好点。

网友:
还得是事业单位,电脑统一招标,电脑都是良心想一类的品牌机,但是价格嘛,大家都懂的特别贵。

网友:
换固态硬盘也够呛的,我从鱼上买了一个说不包好坏的固态,本来是打算重新开卡或者是拆芯片,到手一上电是好的,写入量挺低的,通电次数特别高,不是固件出错了,断电再通电会加1位,劣质电源带不动负载,反复断电上电刷的,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以为是硬盘坏了

网友:
第一电源,第二机箱,晃动也会损害机械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竟然用XX桃,心可真大...

正宗的老毛桃在微信公众号里绑定下(一次),就没绑定软件了,不过有假的,当然可以用微pe,优启通更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