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步进电机终于转起来了

楼主(2025-08-23):
接上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547604-1-1.html
重新刷了个固件,板子就能用了,试了一下几个电机驱动口都是好的,这个板子的问题就是掉固件了

网友:
厉害了~没想到还让你搞定了

网友:
打算用来干啥?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楼主:
DIY一个带XYZ轴的三轴试验平台,以后可以搞贴片机,数控CNC

网友:
引用 楼主:
DIY一个带XYZ轴的三轴试验平台,以后可以搞贴片机,数控CNC

这么大工程,有没有可能烂尾?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网友A:
我还以为你要做3D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你要做3D打印机

其实是想做这个: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40393-1-1.html

网友B:
不为开发,只为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为开发,只为了解

其实折腾这玩意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折腾过一遍能学到好多东西,一定要自己动手去做是最重要的,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是最能学到东西的过程

网友:
不离不弃,精神可嘉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折腾这玩意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折腾过一遍能学到好多东西,一定要自己动手去做是最重要的,遇到问 ...

学习了,真理!

网友:
长征迈出了第二步。

网友:
真被你鼓捣好了

网友C:
期待你的200元贴片机实测效果,3轴的话2百买新配件应该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你的200元贴片机实测效果,3轴的话2百买新配件应该不够吧?

算了一下,200恐怕不行,全部买新的估计得500左右,200是用二手电机和主板配件,并且省掉了一些东西比如摄像头等等之后的乞丐版,但是精度可能会比较差

网友D:
我记得好像有种叫USB CNC的板子,以前玩过一阵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好像有种叫USB CNC的板子,以前玩过一阵子

CNC也可以改贴片机的,就是速度慢点,机器还在吗?发上来参考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CNC也可以改贴片机的,就是速度慢点,机器还在吗?发上来参考参考

早扔了,查看了好像叫grbl controller板,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