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德国产的表面平整度测量仪

楼主:
原装屏幕缺画,不好找,顺便看看内部设计结构。

网友:
这个不便宜,只能找厂家

网友:
排线的问题不好处理吧?

网友:
下面掉了几行,不清楚是排线接触问题还是排线上面电容有问题,先量一下电容吧,接触问题的话要热压的,不容易搞啊

网友:
屏的问题。缺了好多行。

网友:
还是手摸比较靠谱哈哈

网友:
看上去做工不错,不知测量精度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