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助胜利6056E钳表真有效值(AD737芯片)交流档回零慢的问题

楼主:
      胜利6056E钳表交流档位(电压和电流)回零慢感觉有统一的底数,该款钳表使用了FS9721主控和AD737真有效值芯片。
      1、换挡后大概10秒左右稳定在交流电压档0.006,40A交流电流档0.06和400A交流电流档0.6左右,如果再等几十秒可以彻底归零。但是当你钳完电流的时候,感觉回零会快一点,自己想了一下会不会是电容充放电造成的,专门查了一下手册说是8秒,解释如下见第一张图片。
      2、如果不等待10秒稳定期,直接按相对值REL,稳定后会出现负值。
      3、如果等待稳定后,按相对值REL,回零时间只需要几秒。
      4、虽然有底数,不按相对值REL的情况下,交流电流档直接钳电流的话,跟另外一台钳表比对,数值差不多。
      5、其他所有档位都正常,测量数值什么的都没问题,具备相对值REL测量功能的档位也可以快速归零。

      检查了AD737外围的电容(33uf一个,10uf3个,均为钽电容)和二极管未发现问题,之前只听说了AD737芯片容易出现底数和回零慢,没想到能这么慢啊!
      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现象,或者是AD737芯片坏了?请问哪位大佬有用到这一款钳表的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找厂家试试

网友A:
回零慢很正常,AD737时间常数电容比较大,感兴趣可以自己调小容量,比如4u降至1u,但是尾数可能抖动,三位半够用了;有底数也正常,AD737零点飘了,得看有没有可调电阻,具体参考AD737手册。登录看到图了,就是CAV取值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零慢很正常,AD737时间常数电容比较大,感兴趣可以自己调小容量,比如4u降至1u,但是尾数可能抖动,三位 ...

谢谢大佬帮忙,我回来把33uf换个10uf试试看看。关于底数问题,因为时间稍微久一点都可以归零,板上有一颗VRAC的交流电压调整电位器,我试着调整一下。交流电流档没有可以调整的电位器,这个就不管了,就算不归零的时候测量的数值也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