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机] 买了新玩具!游戏手柄开箱,飞智冰原狼3

楼主(2025-08-23):
~~买了新玩具!游戏手柄开箱,飞智冰原狼3,在家没事也用手柄玩玩游戏看看

~~包装盒

~~买定离手!开!

~~一个塑料袋套手柄,装盒子里

~~拿出来看看

~~手感挺好的,有份量,自我感觉刚刚好,不多不少,该光滑的地方光滑,该磨砂的地方磨砂

~~按键手感......这种评价太过主观,不好说,我觉得可以

~~盒子里还有一个数据线,和一个无线接收器

~~说明书.....巴拉巴拉

~~接下来就是插电脑上,去他们官方网站下载软件,安装好后可以看到配置信息

~~还可以测试手柄的各按键是否正常!并且你修改了配置参数,也可以在这里测试是否合适

~~未完待续~~~还有晚上再来游戏测试,因为我有点事要出门了
      另外说个题外话,买的房子在装修,然后前几天去看的时候房子里有一张纸擦了油漆,然后还被人点燃了,一股味道,当时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但是回来后头晕,晚上早早就睡了,早上起床的时候,头晕得非常厉害,甚至不能站立。
并且身上还长了这种如下图:两个一组的红色包,像是蚊子咬的,非常痒,而且越挠越痒
身上长了这样的两个一组,两个包相隔的距离也就是一厘米两厘米的样子
并且愈合后会有  深褐色的疤痕!重点是我被蚊子咬了好了之后没有疤痕

在这里劝诫各位,千万不要燃烧油漆!!!!会中毒!

楼主:
~~用手柄玩起来确实像那么回事!有点意思,用键盘玩的时候,键盘输入信号是数字量,只有按下和没按下两种状态,用手柄是模拟量,有轻一点按,重一点按和再重一点按的区别,甚至是刹车都可以根据车速、转弯的大小决定按下的多少来获得完美漂移

网友:
暑假也是盯了很久但没优惠,最后买了盖世小鸡超新星。

网友:
格斗游戏太费手柄,

网友:
无人机的遥控器相似。

网友:
早阵子在bilibili见此游戏手柄的广告,吹霍尔摇杆。仔细一看,只有扳机是霍尔,左右手两个方向摇杆并非,罢。

估计并非烟熏的,是被跳蚤之类叮了、染病菌发作。

网友A:
这是被什么东西咬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被什么东西咬的吧?

如果是被什么东西咬的应该是无规律的,不应该是两个包一组,再退一万步说,就算是被什么咬的!那头晕得厉害怎么解释呢?

网友B:
要用那个USB设备联电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那个USB设备联电脑吧

对!不过你可以有线连接,或者蓝牙连电脑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被什么东西咬的应该是无规律的,不应该是两个包一组,再退一万步说,就算是被什么咬的!那头晕得厉 ...

手柄不错,估计里面的配重也挺大的

估计是你被熏晕了,睡的时候顺带被东西咬了

网友:
手柄的问题就放一放。你这手脚什么情况?

网友C:
挺大的个头!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大的个头!重吗?

不轻不重,刚刚好

网友:
无线,是蓝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