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问这种空开怎么用?是不是短接1、3口就能自动合闸

楼主(2025-08-23):
这种空开 是不是短接1、3口就能自动合闸, 还有  电源端接  一个零线  一个火线  能用不

网友:
这贴不敢回复,都写的明明白白,13不能接电源,就怕回复后。。。

网友:
这不是写的很明白吗?

网友:
这样舒服的

网友:
合闸1-3连通

网友:
这个只是分合闸状态干接点吧,远程可以知道开关是否合闸

网友A:
自动合闸?这东西这么高级么?没见过有自动合闸的空开。。

网友:
常开常闭点 而已

网友:
我见过这种空开有些当作2P空开用,算是大材小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合闸?这东西这么高级么?没见过有自动合闸的空开。。

看到过宾馆有自动分合闸的,不过不是这种空开,在手机APP操作自动分合闸,还可以批量分合闸。

网友:
这只是辅助指示开关

网友:
这种3脚控的没接触过,不懂,还注明了1、3不能接电源。
2脚控制那种拆过,那种2线控制线是接220V的,空开输入有电,2线控制没电是合不上的(不知有没有记错,不要喷我)
如果现在没接电线还能合上,想把它当普通开关用可以把电源那头的小盖子打开,把里面的长条小电路板拆了就可以了

网友:
带辅助触头的4级断路器

网友:
是不是1  3提供一个触点闭合的信号

网友:
标的很清楚了啊

网友:
这不是三相四线制的空开吗????

网友:
这个就是短接1.3脚自动合闸的一个空开。断开1.3脚跳闸。三相四线制空开。

网友:
浙江温州速通公司的重合闸三相四线制空开。

网友:
自动分合闸

网友:
普通空开增加了检测指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