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Coolfish/嘉卓 US3-1TB 移动固态U盘拆解

楼主(2025-08-23):
拆开看了一下是NGFF的固态硬盘,主控是得一微YS9082HP,存储颗粒是两颗激光蚀刻的512GB闪迪颗粒,60080-512G。

桥接芯片是JMS580

楼主:
还好,颗粒不是用牛屎封装

网友:
这应该叫”移动硬盘“才对...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网友:
这东西玩得。

网友:
这不就是移动硬盘吗?

网友:
看着挺实在

网友:
现在2320更方便了

网友A:
这种直插的太宽了,影响边上的usb口

网友A:
我买的佳翼直插的22 80的配nvme盘又长又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直插的太宽了,影响边上的usb口

没错,两个口只能插一个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佳翼直插的22 80的配nvme盘又长又宽

用usb延长线呗,不用担心个头大

网友B:
这种固态移动硬盘就是这个痛点,USB直插式的缺点就是太宽要多占一个USB,接线式的缺点就是要拖根线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固态移动硬盘就是这个痛点,USB直插式的缺点就是太宽要多占一个USB,接线式的缺点就是要拖根线不方便。 ...

我是能接受,MacBook笔记本就两个口,一个充电,一个接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