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净水器,还是比较好拿捏

楼主(2025-08-23):
咸鱼入手一个“库存机”,没想到原来是个坏机器。
联系美的售后:过保咯,上门要50块,配件再说——拉倒吧,我这二把刀亲自出征

没办法,把自己的两把刷子拿出来,扣一下抖音拆机视频
下了盖头,东西不多

怀疑单向阀(断电后水龙头打开,吹气,吹不动,排除)
怀疑压力传感器(上电后低压直通,关水龙头还是直通,坏菜了)
再恢复供电,在线直接把传感器端子线拔了,模拟压力足够断开,好了正常停机静如深海

淘宝一只,同型号反而最贵?不要!同系列最便宜的取代秒之

再和卖家沟通,换回一顿鸭腿饭,你好我好大家好

网友:
就看到一个滤芯

网友:
这不赚到了。

网友A:
不会是用户使用期的故障机吧,价格合适收修也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用户使用期的故障机吧,价格合适收修也值.

大概吧,卖家应该是那种把售后仓存货端了的。然后咸鱼随缘卖

楼主:
进水TDS 88
出水TDS 6
废水多少?不关心,略过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修好了是高手!

网友:
这种是复合滤芯,比传统的单一滤芯贵不少,主要是省地方,机子体积可以做更小,更方便。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修复成功就值了。

网友:
会维修就有口饭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