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还是给不锈钢雨棚做了个斜撑杆

楼主:
前些时间请人装的雨棚,发现晴天温度高时偶有嘭嘭声,遂做斜撑杆,请无视渣渣焊。因自己有焊机做这个就不怎么费事,钢条找的,铁板是在废旧收购站按2元一斤买的,5块钱,买来切割成几小块,多多上购U型锁扣,结构胶,完成后嘭嘭声消除。估计嘭嘭声是不锈钢皮与不锈钢方管处有细小缝隙造成的吧,上图片了。

网友A:
这窗户的防护网该换了,都快锈烂了...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网友B:
这个好结实,搞段不锈钢管两头敲平就好……心束负

网友C:
楼主焊点很不错呢,把螺纹钢掰一下脚心就贴墙了。
水刷石墙面都是很结实的,雨棚上部锚栓够结实就没啥事的,不用加斜撑完全可以了,但是锚栓被雨棚重量拔出来了,斜撑也不给力的,水刷石墙面的锚栓是难以拔起的,楼主可以伸直腿安心睡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窗户的防护网该换了,都快锈烂了...

看到的全封闭防护网是隔壁家的,我的是有45公分高的敞开式防护网,刷了灰色漆的,图片上看不到。

网友D:
技术不 错,自己动手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焊点很不错呢,把螺纹钢掰一下脚心就贴墙了。
水刷石墙面都是很结实的,雨棚上部锚栓够结实就没啥事的 ...

雨棚上的膨胀栓到墙内也是相当的结实,我参与拧的,做斜撑杆只是想加固下,其实不加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结实,搞段不锈钢管两头敲平就好……心束负

哦,懂你意思了,在有头搞个孔拧个膨胀栓就可以了,确实简单太多,当时只想到买铁板焊了。

网友E:
嘭嘭声是不锈钢皮与不锈钢方管处有细小缝隙造成的?可能是热胀冷缩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嘭嘭声是不锈钢皮与不锈钢方管处有细小缝隙造成的?可能是热胀冷缩不一致 ...

我感觉是热胀冷缩造成的,用结构胶填充后就没那种声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技术不 错,自己动手解决问题

主要是前两年自己用两卷固达6平方硬铜单芯线穿玻纹管从门口空开箱处,经楼梯间上房顶走女儿墙下到一楼侧面墙角装了个锈钢空开箱,解决我住楼层高用电难题。正好那有一块近50平方的水泥空坝,还有颗大松树可以遮阴凉,那树枝顶都比房子6楼还高一点点,每年还在还停的长。

网友F:
这种墙面,房子够老的

网友G:
盖光伏板不好玩吗?又遮阳又发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墙面,房子够老的

房子99年建快30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盖光伏板不好玩吗?又遮阳又发电

这里没看到谁谁谁搞光伏板,只是在某教学楼顶(863项目工程)看到很多块光伏板,还特意看了每块光伏板上标注3KW(千瓦),是每小时发电量为3度电吗?搞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没看到谁谁谁搞光伏板,只是在某教学楼顶(863项目工程)看到很多块光伏板,还特意看了每块光伏板上标 ...

理论上是每小时发3度电。

网友H:
防锈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防锈怎么处理?

做这个斜撑杆有一个多月了,开始喷银色漆的,它要掉漆我就不管它了,反正它在外面。

网友:
这声音应该是热胀冷缩产生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