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如何知道一款插卡电表是否安全?

楼主:
一表多卡,共用电表。如果有人复制取电卡,是不是会导致偷电,如何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理论上存在,实际上不存在。
能满足破解服务器专用制卡器和破解随机密码的地方的人,他们压根不需要去偷电。

网友:
这个真不懂,请大神作答。

网友A:
不懂,但是理论上可以,实际上不行。第一卡是双重动态密码加随机密码,加上编码是区域定位的,一但发现卡密和位置不对,后台就立马报警到服务器,进行远程锁卡了(复制不行需要制卡,数据是实时读写的,复制的卡和原卡没法同时和服务器数据传输)。第二是制卡器是特供的而且直连服务器,外面压根弄不到。换句话说不是没人复制,而是这全套设备可调用的权限这么高,能调用资源的人太少了,他们是有能力制卡的人,但是他们压根用电不花钱。

网友:
请专家作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但是理论上可以,实际上不行。第一卡是双重动态密码加随机密码,加上编码是区域定位的,一但发现卡密 ...

大部分插卡电表不能联网,无法和服务器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但是理论上可以,实际上不行。第一卡是双重动态密码加随机密码,加上编码是区域定位的,一但发现卡密 ...

制卡器100多,别人可以自己买一个啊

网友:
没有人能复制,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金融卡自带CPU,安全性依赖芯片内部加密区数据和不可获取的密钥,数据仅与远程后台交换,硬件层面保证无法复制完全一样的卡,有些企业专门做这种低端IC芯片。制卡器你买了也没用,又不是复制器,多问问那个告诉你制卡器的人。
楼主担心这个可能是周围邻居民风彪悍法律意识淡漠,多买几把防身就没人敢惹你了,看看是他命硬还是你的硬。